请教如何在中断中发邮箱消息!!

楼主(2010-08-13):
大家好,请教一下如果我想在中断程序中需要发邮箱,目的是为了在中断一结束就切换到等待邮箱的任务去,应该怎么实现呢?请大家指点思路。

网友:
OSMboxPost()  就行啊  UC/OS2 每次退出中断程序的时候都会检查有没有任务被在中断中激活到了准备就绪状态,如果你那个任务是所有准备就绪中优先级最高的  退出中断后就会立刻执行 当然你那个任务也要Pend()的

网友:
中断中不可以pend,其他函数都可以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