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鼎阳示波器什么情况下需要进行自校正?自校正有多大作用,自校正后,精度能达到多少?

楼主(2010-08-13):
在用鼎阳示波器什么情况下需要进行自校正?自校正有多大作用,自校正后,精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
测试不准的时候就要自校正了。

自校正能修正温漂等问题,只能修正因参数差异而造成的误差。不能修正硬件故障而导致的误差。

网友:
楼上所说非常正确,我原来一实验室主任告诉我,在温度发生变化比较大时也需要校准以减少误差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2012-08-31):
是的,主要是校准电子元器件温漂的!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2013-03-06):
当环境发生较大改变时,就需要进行自校正了

网友:
还要开机30分钟以上再自校正~

网友:
从来没注意过示波器还有这功能,难道什么示波器都要自校正吗?不校正是不是测量就不准了?

网友:
理论上是只要环境发生了较大改变就需要自校正以消除元器件的温漂等问题;
实际上操作的时候将仪器什么都不接打到最小档位如果仪器显示的噪声信号和偏移值的和大于示波器标称误差,那么就需要自校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