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5级联每级线长超过60CM,共有5级,数据不正常,请求帮助,讨论,谢谢!

楼主(2010-08-13):
板载上有5个595级联很正常,但是由于不够,还需要级联5级,每级间的线长超过60CM,结果一脸上后面的,不但扩展的数据不正常,就连板载上的数据都不正常了。我经过测试,当把后级595的第14脚(SER)一接上线,数据就不正常,我觉得很奇怪的后级的输入怎么会影响到前级呢?
请教大家,谢谢!

楼主:
驱动595的没有加驱动芯片,直接有MCU的IO口驱动的,我怀疑驱动能力以及干扰太大。

网友:
1楼正解,
我也遇到楼主类似的情况,MCU用IO口DS,RCK,SCK驱动595,众多的595会将高频信号干扰耦合到DS,RCK,SCK等信号线上,因此照成楼主所说的情况,解决办法是用线缓冲器隔离,而且最好每隔一定数量(最好10个以内)的595用线缓冲器缓冲DS,RCK,SCK等信号线,经测试我的点阵屏能稳定级联48个595。

网友:
加245或者573试试

网友:
加244就可以
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两种可能
电容负载过大
信号反射

要看板子是几层,什么结构,频率多少,驱动器是什么

网友:
在每根数据线上加一个电容和电阻,注意只要输出能够有效拖动就行,电阻尽量小,电容总容量别大于103,实在不行就把输出加一个三极管放大一下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1楼正解,
我也遇到楼主类似的情况,mcu用io口ds,rck,sck驱动595,众多的595会将高频信号干扰耦合到ds,rck,sck等信号线上,因此照成楼主所说的情况,解决办法是用线缓冲器隔离,而且最好每隔一定数量(最好10个以内)的595用线缓冲器缓冲ds,rck,sck等信号线,经测试我的点阵屏能稳定级联48个595。

请问你的级联的线长有多长呢 ?

楼主:
估计真的要加是那个573才行的,谢谢各位的帮忙,谢谢!

网友:
6楼 终端电阻,电容。正解

网友:
我们来看一下仿真波形吧
假设你的环境
由74HC00驱动74HC595的时钟端,频率50MHz,链状拓扑,相邻节点相距60cm
PCB为1.6mm厚FR-4双面板,顶层走线,10mil宽,底层为完整地平面

只挂一个负载时的仿真图

一个负载仿真波形,过冲接近1V,波形也很糟糕

挂两个负载时的仿真图

一个负载仿真波形,过冲同样接近1V,波形更糟糕

挂两个负载,加装终端电阻的仿真图

挂两个负载,加装终端电阻的仿真波形,幅度稍有衰减,但形状很好

终端匹配有多种形式,这里仅例举一种

网友B:
再来看看挂5个负载的情况,波形已经没法看了,尤其是浅绿色和橙色的波形,是不可能正常工作的

五个负载加上终端电阻,波形很好

终端匹配比缓冲器更重要

网友:
发送端串联50欧电阻,接收端对地接50欧电阻,中间的传输线按照50欧特性阻抗设计。
也可以串联几个不同的电阻,挂个示波器,调整到波形良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无机酸用的是什么仿真软件?貌似很强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HyperLynx 相当不错

楼主:
10楼的果然强大,先谢谢了。
我现在加个244驱动试一下,有结果了再来告诉大家。
我之前做过的没有这么长的线,每级线只有10CM左右,连了8个595没有问题,速度应该是1M还是2M,有点忘记了。

楼主:
用了244增加驱动,也还是效果不理想。

网友:
回复 网友D:

传输线没有终端匹配,电流缺少适当的回路,比喻一下,相当于你开车撞墙
使用更强的驱动器并不能解决问题,相当于开着火车撞墙,死得更惨
适当的中继可以增强信号并限制反射区域的长度,不过他并不会在本质上解决问题
当然,负载很多的时候,需要使用更强的驱动器来增强负载能力,但结构也要合理,不然一样死得很惨

试试端接吧,参考10楼倒数第二个图,两个电阻解决问题(具体阻值取决于你的电路板结构和布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试过了按你的方法加终端电阻匹配,减少信号的反射,结果没有什么改善,我还需要再进行试试,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PCB布线的图么,用示波器看看各级波形

楼主:
这个板不是我做的,也不是我设计的,布线布的很差。现在手上没有示波器,只能用灯查看数据。

楼主:
如果需要控制70个灯,每10个灯为一组,且每组之间都会有连线约有60CM,有什么好方法,现在用595驱动的,效果不理想,连一级就会有问题了,可能和做的PCB也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
245就能解决,不能省这个钱。
第一次听说要加终端电阻。

楼主:
我刚才用244试了,不可以。245没有试过,手上没有245.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hyperlynx 相当不错

图确实不错,上次用2片245驱动约100片595级连(ST的595,Fclk=500Khz,应该还可以再高,未作尝试),用示波器能看到,波型确实如无机酸所仿真的样子

100片595中有1条级连线超过80cm,若干条线超过20cm

解决信号不能正常传输的方法:
1、确保级连线地屏蔽
2、信号反射很严重,单片机IO一般需接245后才可从第一级开始驱动
3、信号转输失败更多的原因是无法满足dat的th,ts,故应单独增强时钟的驱动能力,使t_skew尽量小
4、无机酸所说加终端电阻方法未试过,可尝试之

另外每个595的电源一定要稳,去耦电容必须,单独处理时钟时注意不可使时钟形成环路

楼主:
回复 网友E:

讲的极是,100片都可以啊,厉害,总长度应该超过20米了吧

网友:
不错,无机酸兄的HyperLynx很强大啊!

网友(2010-10-10):
分析很好,留个记号。

网友:
光耦隔离+电流缓冲器,来做信号传递的驱动呢?

网友:
LED行业,595级联几百片上千片都是很正常的。
请降低你的SPI时钟,还有595的锁存时钟,几个595没有必要那么高的传输速率。

网友:
大家都说了,用244   245增强驱动。搞LED点阵的都清楚。

网友(2011-09-21):
又学一招.谢谢!

网友(2014-06-08):
@armok  无机酸的图片挂啦,有办法恢复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来看看挂5个负载的情况,波形已经没法看了,尤其是浅绿色和橙色的波形,是不可能正常工作的

(原文件名: ...

图片挂了,看不到,可以说说中断电阻怎么接么?阻值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