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的雕刻机能给线路板加工异形孔吗?速度能和加工塑料壳一样吗?

楼主(2010-08-13):
如题

网友:
虽然我还没用过 但是以CNC的功能来说当然是能的 只要你要准确在图线上表达出来

网友:
如果异型孔中有较小的转角,需要考虑是否有合适的刀具加工,拐直角的地方,也不会出来直角,因为受刀具直径限制

网友:
这是我最近几个月做过的不规则外形的PCB,异型孔的道理类似

过孔都是用细铜丝沟通的,焊点凸起,看起来不好看:)

雕刻测试通过后,再开模做工程样板:

楼主:
当然不会要求绝对直角,比如圆形的也行,最细刀具能用多少?加工速度怎样?

网友:
是啊,刀具选择是其一,刀路也很重要,刀路数据包括刀具的选择,进刀、退刀的设置等一大堆参数,说白了就是编写G代码,就是所谓编程。通常我们都是用PCB软件生成的数据编程,编程后,检查核对刀具数据是非常重要的。否则,一不留神刀就崩断了。

楼主:
等待JIJI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