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IC单片机数据擦除的问题

楼主(2010-08-13):
大家好,最近遇到一个问题,还请大家帮帮忙:
最近用12F508的芯片。自己也有一个通用的编程器,可惜编程器里没有12F508的型号,但可以用12C508进行烧写。现在问题是如何对芯片进行擦除呢?因为12C508是没有擦除这个功能的,用其它型号比如说12F629进行擦除,虽然提示擦除成功,但实际上是没有成功的。
所以想请教一下大家,我现在应该如何把芯片里的数据擦除掉呢?

网友:
找个专用的PIC编程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那还不如直接换块PIC芯片更划算。
看到网上很多自制的编程器,我在想可不可以通过自己的编程器做一些改变,让它能对现在的芯片进行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