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2262与PT2272地址一样 接收不到信号

楼主(2010-08-13):
最近在做红外   用的是PT2262和PT2272

将PT2262  PT2272的所有地址A0--A11全部接地可以接收到信号   但是将PT2262与PT2272的地址口A0 A1 悬空   A2-A11接地居然接收不到信号 ,相当郁闷

不知那位高手知道这个问题??  thanks

网友:
只要地址对,加上振荡电阻匹配好就应该没问题,不过不同的厂家电阻值不仅相同。

楼主:
PT2262的震荡电阻是1.2M
PT2272的震荡电阻是200k  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所有的引脚都当地址用,哪个引脚当输出?VT?,另外接收电路容易受电源干扰影响接收距离,实验时最好先不要用开关电源供电,电源端最好能加RC或LC退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