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at91rm9200,请问下可以在线烧录不?

楼主(2010-08-13):
如题

楼主:
我查过资料,at91rm9200有128K ROM,ROM可以烧录器多次烧录吗?

网友:
一般9200都是用外扩的,片内的你可以用吗?应该是厂家boot占用了吧。
忘了是哪个管脚了,设置跳线然后串口就可以不断的打出字符c。都是靠固化在这个ROM的代码实现的吧

网友:
片内ROM是硬线逻辑,不可编程。
用户程序必须使用外部存储器/串口/USB之类的加载方可。

网友:
ls说的是,片内的rom固话的是Boot 程序

网友:
ROM区提供了XMODEM协议。使用这个协议可以通过串口下载。

楼主:
请问六楼的通过串口下载是下载到外部FALSH还是内部ROM啊

网友:
是下载到外部FLASH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