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 例子中 rt_thread_delay(); 死机 问题

楼主(2010-08-13):
昨天看了下RT-THREAD  今天进行测试,下载最新代码,里面有STM32F107的例子,测试发现一旦运行rt_thread_delay(); 系统时钟就会停止,系统就死了,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帮忙指点下。
我的例子任务如下
void rt_led_disp_thread_entry(void* parameter)
{
        rt_uint32_t i=0;
        while(1)
        {         led_toggle(0);
                rt_thread_delay(10);   运行带这里在也进不去滴答时钟中断了。
                led_toggle(1);
                rt_thread_delay(10);
        }
}

网友:
STM32F107你用的什么版本?默认的情况下,STM3210的107分支能够应用于好几个STM32F107开发板,你用的是哪款开发板。或者你已经修改了部分代码,把SysTick的处理去掉了?

楼主:
你好 我是金牛板子。和我自己做的板子,都出现这样问题

楼主:
例子代码,我都没有改动,只建立了一个任务,

网友:
说说你用的什么版本,以及你是如何使用RT-Thread的吧。先说说金牛的情况,金牛被证明是能够直接使用STM3210中的107小分支的,包括网络协议栈。

楼主:
网站下载最新的RT-Thread-0.3.0.zip      我按照要求把 project_107拷贝到上层目录,直接下载,可以PING 通,接着按编程手册写了个简单的LED任务 发现运行过rt_thread_delay();系统时钟就停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例子代码,我都没有改动,只建立了一个任务,

请先遵循以下的步骤:
拿到STM3210的分支后(建议先使用0.3.0正式版),把107目录下的文件都复制一份到STM3210目录中,然后打开工程编译下载到金牛板上运行。

这个时候,应该finsh shell应该会出来,应该是串口2出finsh shell,可以试试里面的一些命令是否正常。如果正常(请先确保连接了网线),试试从PC ping开发板,正常的情况下,也能够ping通。

楼主:
ffxz   能提供QQ吗  这样焦虑更方便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站下载最新的rt-thread-0.3.0.zip      我按照要求把 project_107拷贝到上层目录,直接下载,可以ping 通,接着按编程手册写了个简单的led任务 发现运行过rt_thread_delay();系统时钟就停止了

原来已经ping通了,仅rt_thread_delay不能够被正确运行?请给出你创建线程的代码。执行这个后,finsh shell是否依然能够运行?

楼主:
好的  我试下,一会汇报给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ffxz   能提供qq吗  这样焦虑更方便

你直接加STM32 Radio的QQ群吧:12668895

楼主:
这是我的任务文件,仿照例子

/*
* File      : led.c
* This file is part of RT-Thread RTOS
* COPYRIGHT (C) 2009, RT-Thread Development Team
*
* The license and distribution terms for this file may be
* found in the file LICENSE in this distribution or at
* http://www.rt-thread.org/license/LICENSE
*
* Change Logs:
* Date           Author       Notes
* 2009-01-05     Bernard      the first version
*/
#include <rtthread.h>
#include <stm32f10x.h>

#define led1_rcc                    RCC_APB2Periph_GPIOD
#define led1_gpio                   GPIOD
#define led1_pin                    (GPIO_Pin_2)

#define led2_rcc                    RCC_APB2Periph_GPIOD
#define led2_gpio                   GPIOD
#define led2_pin                    (GPIO_Pin_3)

void rt_hw_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led1_rcc|led2_rcc,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ed1_pin;
        GPIO_Init(led1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ed2_pin;
        GPIO_Init(led2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rt_hw_led_on(rt_uint32_t n)
{
        switch (n)
        {
        case 0:
                GPIO_SetBits(led1_gpio, led1_pin);
                break;
        case 1:
                GPIO_SetBits(led2_gpio, led2_pin);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rt_hw_led_off(rt_uint32_t n)
{
        switch (n)
        {
        case 0:
                GPIO_ResetBits(led1_gpio, led1_pin);
                break;
        case 1:
                GPIO_ResetBits(led2_gpio, led2_pin);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led_toggle(rt_uint32_t n)
{
        switch (n)
        {
        case 0:
                GPIO_WriteBit(led1_gpio, led1_pin, (BitAction)((GPIO_ReadOutputDataBit(led1_gpio,led1_pin))^1) );

                break;
        case 1:
                GPIO_WriteBit(led2_gpio, led2_pin, (BitAction)((GPIO_ReadOutputDataBit(led2_gpio,led2_pin))^1) );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rt_led_disp_thread_entry(void* parameter)
{
        rt_uint32_t i=0;
        while(1)
        {
                i=0x50000;    //采用这种方式可运行

                do{
                i--;
                }while(i>0);

                led_toggle(0);
                //rt_thread_delay(1); //采用延时函数 死机
                i=0x50000;

                do{
                i--;
                }while(i>0);
                led_toggle(1);
                //rt_thread_delay(1);
        }
}

void rt_led_disp_init(void)
{
        rt_thread_t init_led_thread;
        init_led_thread = rt_thread_create("led_disp", rt_led_disp_thread_entry, RT_NULL,
        128, 28, 10);
        if (init_led_thread != RT_NULL)
        rt_thread_startup(init_led_thread);

}

static rt_uint8_t led_inited = 0;
void led(rt_uint32_t led, rt_uint32_t value)
{
        /* init led configuration if it's not inited. */
        if (!led_inited)
        {
                rt_hw_led_init();
                led_inited = 1;
        }

        if ( led == 0 )
        {
                /* set led status */
                switch (value)
                {
                case 0:
                        rt_hw_led_off(0);
                        break;
                case 1:
                        rt_hw_led_on(0);
                        break;
                default:
                        break;
                }
        }

        if ( led == 1 )
        {
                /* set led status */
                switch (value)
                {
                case 0:
                        rt_hw_led_off(1);
                        break;
                case 1:
                        rt_hw_led_on(1);
                        break;
                default:
                        break;
                }
        }
}

#ifdef RT_USING_FINSH
#include <finsh.h>
FINSH_FUNCTION_EXPORT(led, set led[0 - 1] on[1] or off[0])
FINSH_FUNCTION_EXPORT(led_toggle, toggle the leds)

#endif

函数调用为
int rt_application_init()
{
        rt_thread_t init_thread;

#if (RT_THREAD_PRIORITY_MAX == 32)
        init_thread = rt_thread_create("init",
                                                                rt_init_thread_entry, RT_NULL,
                                                                2048, 8, 20);
#else
        init_thread = rt_thread_create("init",
                                                                rt_init_thread_entry, RT_NULL,
                                                                2048, 80, 20);
#endif

        rt_led_disp_init();   //LED灯任务
        if (init_thread != RT_NULL)
                rt_thread_startup(init_thread);

        return 0;
}

网友:
void rt_led_disp_init(void)
{
        rt_thread_t init_led_thread;
        init_led_thread = rt_thread_create("led_disp", rt_led_disp_thread_entry, RT_NULL,
                                                                           512, 28, 10);
        if (init_led_thread != RT_NULL)
                rt_thread_startup(init_led_thread);
}

你先改成上面的512字节的栈试试。

估计是栈溢出了,你原来的仅128字节的栈,光是上下文寄存器保存就需要:R0 - R12 + LR, PC, PSR 64字节的栈空间。

楼主:
ffxz  大侠果然厉害,的确这里的问题。经测试256 也是可以的 ,那以后往大出开吧 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栈溢出了,为什么中断进不去了。经测试没进入异常中断,能帮解释下嘛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栈溢出,为什么中断进不去了,经测试没进异常中断,请帮解释下

网友:
^-^ 下次记得问问题的时候,把周边情况说清楚,这样就能够很容易的定位问题。

RT-Thread本身是有栈溢出检测的,估计你没接串口,错误信息没法打印出来。检查到栈溢出后,整个系统会先打印信息,然后进入挂起状态(关中断,然后死循环),系统将不再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