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555电路

楼主(2010-08-13):
帮我看一下这个图3脚输出的波形及占空比频率,先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个方波,占空比是5:6,5是高电平时间,6是周期

楼主:
仿真出来好像不是方波哦!

网友(2010-09-12):
输出的应该是方波 冲放电时间 R2:R3

网友(2011-07-14):
这就是一个多谐振荡器   输出应该是个方波  占空比很大 因为充放电时间为R3:R2

网友:
做一个占空比可调节的多谐振荡器  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