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的LCD怎么用5V的单片机来驱动

楼主(2010-08-13):
最近项目上看上一块液晶屏,uc1698的,3.3V驱动的,想用5V供电的单片机来和它通信,有什么办法没?有命令线也有8根数据线。

楼主:
可以把uc1698的电源搞成3.3供电的,别的直接接单片机的IO可以吗?

楼主:
顶一下,来探讨一下啊,大家。

网友:
如果单片机可以用3.3V供电,可以统一成3.3V,
否则要加转换芯片(型号忘了,呵呵),不然会烧掉液晶屏的。

网友:
我也有用过3.3V的液晶,O(∩_∩)O~
单片机用AVR 64的,直接用3.3V给单片机供电

楼主:
单片机必须要用5V供电的,转换芯片的话有人推荐TI的LVC245型号的,不知道可行否?

网友:
看一下液晶屏的口线能容5V否。如能就省事了,不然挺麻烦的。当然办法也比较多。

网友:
【5楼】
好象是这个型号的。要回家找找以前的板子才能确定。

网友:
一般来说不要把3.3V和5V的连到一起,很容易烧掉。当然短时间内正常也是有的。
另,有的3.3V液晶屏也可以直连5V芯片的IO口,这个就要仔细看文档了。

楼主:
还是直接用那个74LVC245算了,双向转化的,用着安全放心不是?

网友:
廉价的简单方法是电阻分压

网友:
5v的单片机3.3v的屏直接用来做试验问题应该不大,我也是这样弄的,我的驱动是ili9320,单片机是at89c51都能正常显示文字颜色,显示图片就有一块一块的不知道是单片机问题还是软件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要接公共地端,要不然可能电平判断可能会 出错。

楼主:
我这是工业产品啊,不是试验品,万一要出问题就麻烦大了,问一下,这个LVC4245的价格不知道如何啊?

网友:
还想了解一下:LVC4245只能把5V的信号变3V,有没有哪种IC能把5V的信号变根据需要换成5V或3V呢?

楼主:
楼上的,搞错了吧,4245是双向的,可以5变3.3,也可以3.3变5的啊!

网友:
我是想问:我的输入信号5V是不变的,但是输出信号可能是需要5V和3V两种,能否通过改变供电电压来获取输出不同的电压信号?

网友(2012-07-13):
再顶起来
问题还没解决啊

网友(2013-05-07):
74HC245电源接3.3V就可以了

网友:
电阻分压或降压芯片不就成了

网友:
74LVC4245,双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