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nal SignalNamed-...has no driving source

楼主(2010-08-13):
初次使用AD6时发现出现大量以上类似错误。
检查各引脚属性发现都是passive,参考出错文档检查,还是搞不明白。请大家指点下。。。

楼主:
按以上说明,应该是出现了IO属性的端口引起的,但是我没有这样的端口啊

楼主:
和说明对不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应文件传上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文件传过一次了,请看帖子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166235&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xiaxquan&bbs_id=9999

楼主:
搞明白了,是因为文件没有保存在工程中的缘故,保存好就行了。。。

网友(2016-12-28):
我的AD16也是这个问题,不得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