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上通过GPS得到的经纬度计算距离算法

楼主(2010-08-13):
我最近查了不少根据经纬度计算距离的算法,发现在上位机上计算时能够正确的得到距离值,
但是在单片机上利用同样的算法就无法得到正确数值。主要原因应该是在单片机软件中数据类
型的位数有限,计算时出错导致无法得到正确的数据。请大家帮帮忙,如果有合适的算法分享
一下,先谢谢啦,呵呵

网友:
搜一下吧,以前讨论过

网友:
看我原来发的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118770&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ha002&bbs_id=9999

网友:
那個是PC上的,用在單晶片,看到double和float就要再想想。
不過樓主先考慮一下誤差多少可以忍受,對於很多應用來說,其實誤差在50m是可以接受的。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
本来想做到误差在10米的
现在手上有的算法连50米都做不到,伤心啊

我的单片机上float 4  ±1.18E38~±3.39E+38
            double 4 ±1.18E38~±3.39E+38

楼主:
哎,白找了这么长时间
现在把编译器的数据浮点精度设置到64位就可以了
这样很多算法都可以用了
误差也能达到50米之内

网友:
楼主不参加开源的活动么!
分享一下吧   ^_^

楼主(2010-09-17):
回复 网友A:

我的也是从网上找的,拷出来大家看下吧
希望能有点小用处

//计算弧度
double rad(double d)
{
  const double pi = 3.1415926535898;
  return d * pi/ 180.0;
}

//从两个gps坐标点(经纬度)获得两点的直线距离,单位是米
int CalcDistance(float fLati1, float fLong1, float fLati2, float fLong2)
{
  double s = 0,lambda1=0,lambda2=0,phi1=0,phi2=0,x1=0,x2=0,y1=0,y2=0,z1=0,z2=0,A=0,tmp;
  int distance = 0;
  const float EARTH_RADIUS = 6378.137;

  phi1 = rad(fLati1);
  lambda1 = rad(fLong1);
  phi2 = rad(fLati2);
  lambda2 = rad(fLong2);
  x1 = cos(phi1)*cos(lambda1);
  y1 = cos(phi1)*sin(lambda1);
  z1 = sin(phi1);
  x2 = cos(phi2)*cos(lambda2);
  y2 = cos(phi2)*sin(lambda2);
  z2 = sin(phi2);
  tmp=(x1*x2+y1*y2+z1*z2);
  A = acos(tmp);
  s = A*EARTH_RADIUS;
  distance = (int)(s * 1000);
  return distance;
}

网友(2010-10-26):
回复 网友B:

动点脑筋吧,51上虽然不支持双精度浮点数,但是可以通过别的方法来变通处理啊,想精确到多少位都可以。

网友:
详细说明一下吗!!!!!!!!!!!!!!!!!

网友(2011-09-26):
回复 网友C:

看帖忘记回帖了,8楼的意思是小数扩大10^n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