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C改用IAR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08-13):
我把一个简单的ICC程序,拷贝到IAR AVR 4.20A项目并添加到项目中,编译提示#error This file should only be compiled with iccavr or aavr with processor option -v1 于是我就把Category-General options-Target-process configurationx下选择--v1,Max 64Kbyte,8Kbyte code,这样之后就不报上面的错误了,因为我用的是mega16单片机,所以最初选的下面mega16的选项,这样改后对不对?

接下来又出现UCSRB等一系列寄存器没有定义的问题了,我之前已经有#include <io8515.h>怎么没用?

网友:
头文件定义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