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的测试程序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0-08-13):
电调已经焊接好了,firmware已经烧写好,但是不知道怎么测试,是需要烧写这个文件吗?
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用的,另外可以用MK Tool直接控制转速嘛?不用再烧写文件,

网友:
MK Tool可以直接控制转速,但必须烧电调程序。我曾经写过一个测试程序,烧进去,通电就会转。大约10%转速,当然这个程序是转速也可以被MK Tool超控。

参考——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524876&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yangyh75&bbs_id=9999

楼主:
哇,多谢,MK TOOL可以直接控制转速,昨天试了下,不好意思我确实是个菜鸟哈
有个比较搞笑的现象,通电的时候,电机会自动转大概1圈,然后觉得还有滴滴的声音,百思不得其解啊,这声音哪里冒出来的?电机会自己出声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