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又开始限制路由共享上网了

楼主(2010-08-13):
最近公司上网老出现共享电脑太多的提示,打去10000一问,说是按规定我们4M的最多用三台电脑,听说现在深圳这里现在在监控,不知道其它地方有没有?大家有什么办法应对?

网友:
我们公司8台电脑共享上网每天都常常上不了网,上QQ就可以 奇怪!

网友:
回复 楼主:

公司的话用一台电脑做一个代理服务器就可以了,一般http,ftp,pop3等都可以做代理,这样还可以限制别人用bt软件,大家的带宽都不错,一举两得。

1、下一个代理软件或者装linux或者win2000 2003等开代理服务器,我一般这样做的,电脑用公司淘汰的就可以。
2、路由器上设置成其它mac不能访问广域网。
3、把代理的端口和ip告诉同事。

电信检测多台电脑一般是利用MAC,TTl等来检测是否有多台电脑,而使用代理的话只有电信只能检测书一台电脑的MAC,所以此法电信一般无解。

代理最大的好处莫过于像protel等软件会主动连接服务器来检测盗版,或者上传用户隐私数据,对于研发的话这点尤其重要。其次可以避免一些用户使用p2p软件,影响网络质量。

一举多得,就算电信不查,也是需要这要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装了linux,不如直接来个IPID模块,把TTL啥的 都隐藏,MAC检测不准的,可以投诉他,说自己开着虚拟机玩的,还有其他一些奇怪的软件

网友:
电信不是一直都有这种限制吗?扫描到,会停网24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