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光耦TLP521-4输出端的两根线间接1.8k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0-08-13):
如图,请教光耦TLP521-4输出端的两根线间接1.8k电阻的作用,虽然还串有3k的电阻,但是24V的电源通过,3k和1.8k的电阻,不就形成回路了吗?而且电流还不小,是不是有些浪费能源啊。

网友:
你的图有问题,不是输出端,521-4的脚1,2应该是输入端吧

网友:
这是做开关检测用的. 你的I00~I03 没有接0V或GND是没有电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I00,I01,I02,I03,就应该接0V或GND吧,虽说关时,没有电流,但是开时却有啊,1.8K电阻和光耦并联,开通时的电流在0.005mA以上,一个口的功率有0.12W,能耗有点太大吧。能不能用30k和18k的,这样能耗在0.012W,还可以接受。

网友:
如果P2是要接别处拉过来的线,为避免线路过长所感应到的虚电造成误动作,3K+0.01u吸收一点突波讯号,1.8K把虚电消耗掉,虽非最好的解决干扰方法,对不想写软件来判断的纯硬件使用者,有某些程度上的效果,若有错误,欢迎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
R11 更重的是保护 光耦LED, LED极间电容的存在,很容易由于电路反向干扰冲击而损坏。

网友:
导通时光耦内LED以及外面的LED串起来的正向压降约为3-4V,也就是1.8K电阻的功率约为5-9mW

网友:
保护光耦

网友C:
r11最重要的作用是保护光耦,tlp521-4光耦的反向电压不能超过5V,如果超出,很容易损坏,并联一个电阻,主要是保证光耦输入端的反向电压不超过5V,我曾经做过验证,06年我制作的线性稳压电源中,用到了此光耦,在两端没有并联电阻,在电压逐渐升高的过程中,光耦会莫名其妙的损坏,后来查看技术手册,发现反向电压不能超出5V,遂根据计算,使光耦两端的的电压始终不超过5V,在两端并联一个适当的电阻,从此以后,光耦再也没有损坏过。且电路工作一直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C:
---------------------------------------------------------------------

按理说,串联电阻才能限压呀?

请指点!

网友(2011-09-05):
T形滤波

网友(2012-04-03):
5楼正解

如果为防反向,1.8K上反向并一个二极管更好

网友:
抗干扰和分流的作用

网友(2012-06-04):
这几天就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光耦输入端并联电阻的作用?”,我们坛子里有2、3个帖子都提到了,但似乎都没有给出最后结论。

网友(2012-10-26):
引用 网友C:
r11最重要的作用是保护光耦,tlp521-4光耦的反向电压不能超过5V,如果超出,很容易损坏,并联一个电阻,主 ...

你说的反相压降是指,从空间感应,或者接线错误,造成的电压?
这个电压与正常的输入电压反向,你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D:
抬高电流阀值,电流必须>(1+2)v/1.8k,光耦才会反应。光耦内部的LED和外部的LED,有电压阀值,达不到电压阀值,几乎没有电流。
3k电阻是限流电阻。
对于灵敏度高的光耦,没有该电阻,外部泄漏电流(如端子脏污、潮湿等)都有可能开通光耦。

网友(2013-03-02):
光耦输入端并联电阻的作用,mark

网友:
两线制传感器

网友(2014-01-09):
引用 网友D:
抬高电流阀值,电流必须>(1+2)v/1.8k,光耦才会反应。光耦内部的LED和外部的LED,有电压阀值,达不到电压 ...

正解,完全赞同,我就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抗干扰用的,我感觉相当于终端电阻。
我们公司有类似的东西,原本没有那个电阻,测200-1000hz的频率信号,放在一个的电机旁边,用示波器看,信号乱成一片,光耦另一边也得不到信号的频率,加上这个电阻就好了。

网友:
学习中!受教了!

网友(2023-09-19):
20楼正解,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