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激光导航的详细资料 小弟谢了

楼主(2010-08-13):
谁有激光导航的详细资料  小弟找了很长时间  没有满意的资料  请求大侠帮助

网友:
激光本质还是光,只是方向单一。
红外的导航估计楼主会做吧?用红外激光就可以了,就是淘宝上卖的,波长大于700nm的激光头,一般是800多和900多nm的。

题外:
实际军事上用的,瞄准、制导之类的其实用的都是红外激光,士兵、武器载具都需要配合夜视仪来观察瞄准情况。那些电视里用可见光瞄准的,简直是给人当靶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 红外似乎有距离限制啊  5米内吧   而且精度不太高

网友:
惯导现在用激光光纤陀螺的最多,也算是激光导航吗?

网友:
罪过,就记得写题外的东西,忘了说上面都是我一时想到的了。
但是为什么红外有5米的限制,是指红外接收吧?但你说的应该是使用普通红外发射管和接收管的情况吧?

激光不能用这个方法,红外激光打出去就一个点。制导的话,是要找背景下红外信号最好的某个点;淘宝上有专用的激光滤光片要不你考虑下?就是只能通过单一波长(都是与激光波长配套的)的光,用这个滤光片扫描环境,然后寻找光源,不知行不行?不过,估计是要用摄像头+图象识别之类的了。

我估计你说的东西,也就是看看资料,实际上个人是做不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我做这个得考虑价格,学生嘛 没钱啦  你说的东西是不是很贵啊 我看的确实是AGV上的资料  估计个人做不出来了  谢谢了  同时也谢谢三楼的大侠了

网友:
我也在找这个资料,它到底是用什么型号的接受管来探测激光的啊?我看看到淘宝上的演示反射距离很远!
大家都守着秘密不写型号,想找个PDF看一下都不行,哎~

网友:
红光高透镜 用于630-700nm的波长 (原文件名:T1UDJqXflwXXc6mfna_091051_jpg_310x310.jpg)

用于接收红色激光的,当光敏电阻受到脉冲照射时,光电流达到其稳态值;当光突然消失时,光电流变为零 (原文件名:TM截图未命名.jpg)

激光收发一体管 (原文件名:TM截图未命名2.jpg)

光谱 (原文件名:948bcfc85ec365287f3e6fa2.jpg)

可见光光波波长 (原文件名:7ac88051d527f81e43a75b74.jpg)

网友:
探测器使用象限探测器,一般有四象限、六象限、八象限等,其实等效于每个象限都有一个光电二极管

激光制导简单地讲:
平行光轴的光入射后会形成理想的圆形光斑,在各个象限上的光功率相等,差动输出为0;
航向不在光线入射方向时,光线斜入射,圆形光斑会失真,相应象限上的光功率不相等,差动放大后可输出信号,再对相应的伺服机构进行调整,使航向回到光线的正入射方向

网友:
简单说就是寻迹吧   哈哈

网友(2011-07-15):
回复 网友A:
激光本质还是光,只是方向单一。
红外的导航估计楼主会做吧?用红外激光就可以了,就是淘宝上卖的,波长大于700nm的激光头,一般是800多和900多nm的。
题外:
实际军事上用的,瞄准、制导之类的其实用的都是红外激光,士兵、武器载具都需要配合夜视仪来观察瞄准情况。那些电视里用可见光瞄准的,简直是给人当靶子。

好像摄像头  能感应到红外光 但是人眼看不见,所以在电视上就能看到红光了

网友:
最近也在找激光制导的资料,顶一下

网友:
哇,现在越来越强大了,都用上激光了,激光距离远,加紧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