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FPGA的正弦信号发生器在示波器上波形有饱和失真,急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0-08-13):
最近小弟在做正弦信号发生器,电源是正负5V的,但现在示波器上波形有饱和失真,请问改怎么解决呀?各位高手帮小弟分析发现啊!不胜感激啦!

AD7524  datasheetourdev_574850.pdf(文件大小:158K) (原文件名:AD7524.pdf)
AD7524  原理图ourdev_574851.doc(文件大小:88K) (原文件名:ourdev_574399.doc)

网友:
回复 楼主:

贴个示波器截图上来

网友:
rail to rail ,运放接12V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贴个示波器截图上来

请问有什么软件可以将FPGA里的数据输入到电脑进行示波器模拟呀?就是下面这个软件,叫什么名字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贴个示波器截图上来
请问有什么软件可以将fpga里的数据输入到电脑进行示波器模拟呀?就是下面这个软件,叫什么名字呀?

这个是虚拟示波器软件,测的不是FPGA的数据,是DA的模拟输出波形。要配合虚拟示波器使用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是个好东西,小弟刚接触信号类的不久,下来玩玩呀!貌似对电路校验很有用。还想问下有什么对于信号类的电路校验这些还有什么比较好的软件呀?推荐下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一针见血呀!呵呵,就是这个问题了!

网友:
用 PCI 或 USB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一针见血呀!呵呵,就是这个问题了!
呵呵,我也是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