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D刻录求助啊

楼主(2010-08-14):
我的是DELL-D630的机器

今晚刚买的 MAXELL DVD-R 4.7GB DATA 1-16x SPEED 的光盘
用了好几种刻录软件都不行

就是不能刻录

没有装光盘之前显示

光盘装进机器竟然显示

请高手帮帮忙 不知道是我的光驱问题 还是光盘问题?折腾了几个小时了!唉....!!!

网友:
光盘是假的吧

网友:
光驱跟光盘这里看起来都没什么问题

用Nero InfoTool看一下光盘信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光驱跟光盘这里看起来都没什么问题
用nero infotool看一下光盘信息

楼上这还没问题啊,DVD光盘都识别成cd盘了,楼主换一台电脑试试吧。或者把光驱的驱动重新安装一下

网友:
xp的话,正常的,只要刻录软件能正确识别盘的容量就可以正常刻录。

楼主:
换了个台式的机器 可以刻录了 !!
但是换了好几台笔记本都是相同的情况!!!
现在这些笔记本光驱都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