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淘来的安捷伦DSO 3202A到了,拍几张图,顺便问个芯片问题?今天下午修好了,整整花了半

楼主(2010-08-14):
等了好几天,这个示波器终于到了,拿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拆了看,发现有一个DAC被换了,MS就是40的产品,这个总共只有4个芯片,1G采样的话每通道要125M了,有知道的朋友吗?请问原来用的是什么芯片,打磨的非常干净,只有这片换过的依然可以看见AD9228-40字样,上图

这个是4片AD芯片 (原文件名:AD.jpg)

这个是输入部分,用了很多的继电器 (原文件名:in.jpg)

电源-目前还是坏的,手里没有P6KE200的二极管,明天才能邮到 (原文件名:dy.jpg)
看来这个是完完全全的做工稍好点(打磨的比较干净)的普源

网友:
多少钱淘的,透露一下?

网友:
迷信洋破烂的都进来瞧瞧。

网友:
确认是安捷伦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如果是洋破烂的倒还好,现在是个国产破烂

回复 网友B:

这个有点不好意思说,几百吧,卖家JS说主板保证是好的,电源坏,真不知道专业搞示波器的JS是什么修理水平,这个电源简单的不行

回复 网友C:

安捷伦是绝对确认的,型号是DSO3202A 200M的,本来看中的就是牌子,谁知是普源,但200M的机器想想这么几元钱弄来就当玩吧,好歹我也算有示波器了,不过整体主板来看除了左边的那个AD芯片,其他的应该没大问题,等下午那个管子发到了试试

网友:
那种做工怎么可能是安捷伦DSO 3202A啊,

网友:
这年头不容易啊,买个真东西都费劲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种做工怎么可能是安捷伦dso 3202a啊,

安捷伦和Tek这个档次的示波器都是普元和固伟代工的,力科的低端示波器是安泰信代工的,这种做工太正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想不到惊动了老大,假的我可以肯定不会(呵呵,本人其他水平不高,真假鉴别能力还是有点的),主板、按键板、电源板PBC上很清晰的都有DOS3000 东西我可以确定100%是真的
外壳上并没有安捷伦标志,这个机器外观已经惨不忍睹了。商标也早没了,这个其实也不是做工不做工的关系。东西今天全部进入箱体,所以有些图片不太好拍了,等全弄好后我再仔细的拍点出来

每个板上都有这些字样 (原文件名:dy2.jpg)

网友:
DANG后面是什么?
知名企业没有用Protel做PCB的,这个如果是真货,肯定是代工的。

网友:
不相信是安捷伦的,做工上不像,最不像的是打磨芯片,只有中国的产品才有这种嗜好

楼主:
各位真假问题无需讨论了,这个本身就是个破烂,也没人会去造这个假。如果是新品买来价格很便宜这个倒是有探讨真假的必要了。我想知道的是,4片AD怎么实现1G采样的,有知道的朋友吗,难道给安捷伦代工的也超频?板上乱七八糟的样子可能是经过了很多“维修人员手里的缘故”,亲眼看到的东西做工不差,主板的PBC基板很厚实,AD芯片的数据线到MCU长度都经过设计,有很多曲状。图片可能是晚上灯光的关系,我也随手拍的,还有旧东西也有一定关系

请知道芯片型号的高手告诉我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采样率参考普元,用了5片AD9840(?),每片2个100Msps的ADC,每个通道用2片,这样就是400Msps的真实采样率。还有一个ADC是给ExtSync通道用的,这个通道不需要显示,只要正确触发就可以了,所以实际采样率是200Msps。

网友:
回复 网友F:
ad芯片的数据线到mcu长度都经过设计,有很多曲状。图片可能是晚上灯光的关系,我也随手拍的,还有旧东西也有一定关系
请知道芯片型号的高手告诉我一下,非常感谢

你自己不是说了是AD9228吗?
PS:图片上好像看不到蛇形走线,几个AD明显不等长吧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F:
ad芯片的数据线到mcu长度都经过设计,有很多曲状。图片可能是晚上灯光的关系,我也随手拍的,还有旧东西也有一定关系
请知道芯片型号的高手告诉我一下,非常感谢
你自己不是说了是ad9228吗?
ps:图片上好像看不到蛇形走线,几个ad明显不等长吧

明显不等长

楼主: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F:
ad芯片的数据线到mcu长度都经过设计,有很多曲状。图片可能是晚上灯光的关系,我也随手拍的,还有旧东西也有一定关系
请知道芯片型号的高手告诉我一下,非常感谢
你自己不是说了是ad9228吗?
ps:图片上好像看不到蛇形走线,几个ad明显不等长吧

拜托,帖子看看清楚,左边的这片是被JS换过的,隐约能看出是AD9228 -40 ,另外没动过的打磨的很干净,我想知道这几片干净的芯片到底是什么?蛇形线在反面

网友:
数据线应该就是正面这些,bottom的等长线估计是输入吧,理论上来说,这些线也需要做等长,只是输入等长有什么用?估计原来就是AD9228,超频到100M使用,参考案例——普源。
另外,我看帖子非常清楚,即使是换过的芯片,也只能用管脚兼容的芯片,高速AD芯片兼容管脚的不多。你这语气太过了吧?

网友:
怎么看怎么想普源的啊,做工好烂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数据线应该就是正面这些,bottom的等长线估计是输入吧,理论上来说,这些线也需要做等长,只是输入等长有什么用?估计原来就是ad9228,超频到100m使用,参考案例——普源
另外,我看帖子非常清楚,即使是换过的芯片,也只能用管脚兼容的芯片,高速ad芯片兼容管脚的不多。你这语气太过了吧?

如果语气过了,先说声抱歉,但我看你还是没明白什么意思?这个机器总共用了4片,不是5片,无论是图片还是顶楼说的很明白。如果是超频的话也要到125了,莫非本来用的就是100M的芯片超到125M来用?

网友:
参考案例——普源

楼主:
下午管子到了装上后一切正常,大家无需怀疑真实信,下面再上几张开机的图片,这个机器买来就是故障机,说难听点的就是尸体,也不是不愿意买个新的,我这种业余玩家没必要,200M的新的价格大家都该清楚,这个机器拿来面目全非的,电位器都只剩2个了,按钮本来买的时候卖家图片上是有的,但发来不见了,后来经过交涉,MS今天已经发出来了,等以后慢慢把这个东西详细说明。废话不说,上图上图:

网友:
围观,打酱油,淡定的飘过~~~~。

网友:
阿莫, 你完全正确, 不是安捷伦的生产的.
其实是普源代工.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下午管子到了装上后一切正常,大家无需怀疑真实信,下面再上几张开机的图片,这个机器买来就是故障机,说难听点的就是尸体,也不是不愿意买个新的,我这种业余玩家没必要,200m的新的价格大家都该清楚,这个机器拿来面目全非的,电位器都只剩2个了,按钮本来买的时候卖家图片上是有的,但发来不见了,后来经过交涉,ms今天已经发出来了,等以后慢慢把这个东西详细说明。废话不说,上图上图:

不是电位器,是旋转编码器。

楼主:
呵呵,这个也属于电位器的一种,也可以叫编码电位器、数字电位器等等,发现老兄很爱咬文嚼字。开机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立即TB买了10个编码电位器,然后慢慢的磨,风扇什么的也改下,做成温控自动降低噪音,唉,第一次用数字的,这个显示屏实在是太悲剧了,要角度没角度,要对比度没对比度,以后空了找个对比度、角度稍微好点的屏,分辨率自然是没办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呵呵,这个也属于电位器的一种,也可以叫编码电位器、数字电位器等等,发现老兄很爱咬文嚼字。开机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立即tb买了10个编码电位器,然后慢慢的磨,风扇什么的也改下,做成温控自动降低噪音,唉,第一次用数字的,这个显示屏实在是太悲剧了,要角度没角度,要对比度没对比度,以后空了找个对比度、角度稍微好点的屏,分辨率自然是没办法了

编码器和电位器是不同的!编码器输出的是脉冲信号或者说是开关量,说白了就是组合的开关  我还没听说过有“编码电位器”这个玩意

网友:
这种做工,连我手上的安捷伦的54622A也比不上,假冒的多

网友:
回复 网友H:
这种做工,连我手上的安捷伦的54622a也比不上,假冒的多

网友:
安捷伦的屏幕侧面好像没有按键吧  一般都在下边

网友:
看来以后买安捷伦示波器要小心点了。

网友:
这个界面跟我用过的几款普源的非常像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位真的很搞笑,本身这个3000系列的安捷伦天下人都知道是普源代工的,你是进口的,做工什么的当然无法相比,你硬要比的话证明你很牛!再则,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这个不是假的,机器ID以及XX都说明是真的,并且今天我已经从官方升级了固件,既然是搞技术的,就应该比较严谨,凭空瞎猜的可不行哦,呵呵!最后我要说明的,我这个买来很便宜,几百的价格。值吗?我觉得很值,就当是买个二手的200M普源是什么价格。机器目前测试一切正常,没用过真正的安捷伦,但这个对我来说觉得已经够用了,至少现在乃至将来几年里够用

网友:
LZ赚了啊!

楼主:
楼上的兄弟,呵呵,这个谈不上赚不赚的,我又不是拿来要卖掉,自己用用而已。示波器这个东西一直抱着有便宜就搞一台,贵就不搞,本来就业余搞搞的事情。跟专业的无法相提并论,呵呵,兄弟是修本地吧,最近我也好上修本了,感觉不错,还打算去淘个便宜点的三温区返修台

网友(2011-05-14):
LZ是同行

网友(2012-03-28):
应该是普源代工的,4片AD9288,每片2个通道,每个通道125M,正好1GSa/S

网友:
我看完也觉得不太像是真的,楼主别折腾来,退了算了

网友:
哈..lz都解释那么清楚了,还那么多人不相信,

网友:
8错8错~

网友:
和我的普源DS5102CAE是电路一样!!难道是假的?

网友:
LS说对了,A家的3000就是Rigol的5000;

网友:
lz 厉害!  希望 最后来个diy修复的全图

网友:
没看到任何图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