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PLC原理图及源程序

楼主(2010-08-14):
1.源程序工程文件请用KEIL4+MDK4.0以上打开.
2.原理图是PDF档,如需要SCH及PCB档,请联系(收费,呵呵.都给你这么多资料了,你还不自己画一下PCB那你也够懒的.不收你点钱你怎知道劳动人民的辛苦呢).
3.芯片采用NXP的LPC1768(可自行更改芯片,也不用做太多的程序修改便可移植)
4.留有1个CAN口,以便日后扩展.
5.硬件电路输出部分可能不太理想,各位可根据需要自行作一些改动(本人时间问题,有是有方案了.).
6.掉电保存数据那里也应该做一些改动。
7.处理速度这里本人做了简单的测试,比30的FX2N快10倍左右.
8.外壳的图片可以看我以前发过的帖子里有

网友:
楼主,您好有IO扩展模块部分的原理图吗?有AD、DA扩展模块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ddddddddddd

楼主:
回复 网友A:

IO扩展模块部分的原理图不是有给你了吗

网友:
楼主你太好了

网友:
还没有置酷么?

网友:
目前支持那些指令 ?

网友:
从原理图上没看到I_5_2 O_4_2是哪里来的?

您的资料有硬件规格书吗?因为电路图上的注释比较少。

网友:
下来先看看,我也想DIY个PLC。谢谢。

网友:
用哪个编程软件?三菱的吗?

网友:
可否贴上 运行时 的 图片.

这个代码写的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
明君很久不见了,不知道我们的开源活动什么时候能开始那

楼主:
回复 网友B:

编程软件就用三菱的了.现在这个程式是仿FX2N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支持的指令你都可以在源代码中看到

网友:
大侠,如果移植到 STM32 上,要改的地方多吗?

网友:
LPC1768这片子好买吗?总感觉NXP的东东比较贵,难买。

楼主:
回复 网友D:

移植到 STM32 上改的东西是很少了,不过这些文件我没整理好。所以说是乱而已。也就是说,要修改的地方不统一个文件里。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片子倒是很好买到,不过也不一定要用这片子嘛。可以修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
WINDOWS7
谢谢回复。
LPC1768是块好的芯片,100M,还可以0等待的FLASH,外扩接口非常多,不过因为没有外扩总线,不能再外扩一个SRAM,所以才想换的。
因为想在您的基础上增加操作系统和以太网。
并想把您的指令执行部分稍微做一下修改,以便更容易增加指令,虽然已经很容易增加了,不过单个文件代码超过了500行,已经很不容易维护了。这个时候感觉64K的内置SRAM是不够用的。
而且您说了使用I2C的FM24的铁电部分不是很好,这部分我想开始还是用电池的办法更好一点。(这部分代码还没有读)
因为数据存储在SRAM中,即便掉电也可以电池维护。
用铁电,如果是一直读写的话,速度是个问题;
如果采用NMI中断(掉电检测)掉电的瞬间保存法时,如果CPU在异常死机的时候,再去操作是不是有点问题我也再考虑,因为这个时候WDT复位后,铁电中保存的数据将是不正确的数据了,或者说是上上次运行后保存的数据。
大部分PLC还是采用电池备份SRAM的办法,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原因的,一是可以保存大量的数据,另一是保险一些。不过电池也有缺点,需要增加电池电压检测回路,还要计算电池寿命,需要出口的时候,电池非常麻烦等等。
当然例如松下的已经开始使用并行的铁电,那是另当别论了,并行的FRAM实在是太贵了。

STM32的有外扩总线的接口,但是又没有以太网的接口,而且72MHZ的FLASH需要插入2个等待所以也不是很爽,只能等STM32F2XX系列,不过可以先移植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呀,改好了也发我一份研究一下可以吗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和您探讨!
您这个似乎不支持在线调试编程的对吗?

对于PLC来说,在线调试编程时非常有用的一个功能。确定程序的有效性方面几乎是依托他。

【仅是我猜测
因为您的程序是写入到内置的FLASH中,这样当在线编程的时候,写FLASH的时候程序就不能运行。也就没有在线调试和编程的可能了。不知道我猜测的对不对。

网友:
其实是可以做的,stm32就可以做在线调试,不过算法要严格一点,不然后果是不可想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不支持在线调试编程,现在只支持在线监视.
还有,你猜测得不对.想做这个是可以的,因为片上还有很多空的RAM.就算直接写到FLASH那速度也是很快的,几乎不用考虑这个问题.
还有45楼说的也不对,做这个和算法没关系.

看不少只弟对DIY PLC感兴趣,想要这个产品硬件的报一下名,我看可以的话抽点去统一去做一些回来.

网友:
在线写入,我的板子实现了,但是我还是不建议这个做,除非ram是掉电存储的。掉电丢失数据正常,但是把flash内的程序丢了这就不可靠。

【46楼】 windows7
因为片上还有很多空的RAM.就算直接写到FLASH那速度也是很快的,几乎不用考虑这个问题.

这个就不可靠。flash擦写不是只擦一个字节。那是得整页擦除的。如果更新的指令出于2页之间,擦除的就是2页flash。等你做了再说吧。

网友:
回复 网友F:

恩!我也是这么猜测的。因为在线的调试更改不像是整个程序的更改那么简单的。
就如您说说,我考虑的就是这个,擦除2页,再写2页。这个一个是算法的问题,一个是我觉得擦2页,又写2页,如果FLASH不是bank的,我担心如果不分BANK的话,擦写FLASH是要导致CPU的短暂的停止的。当然仅仅是感觉,自己没实际的操作过。

回复 楼主:

您的我也理解了。您的意思是程序存储在FLASH中,执行却是拷贝到了SRAM中,在进行在线编辑的时候(执行的),执行的是SRAM中的,在后台再更新了FLASH。这也是个办法。
直接写到FLASH那个速度也是很快的。因为LPC1768没有用过不是很清楚,一直用的是STM32的。似乎擦写FLASH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
当然想新出的G系列的分2个BANK的就另当别论了,毕竟一个bank的FLASH可以操作另一个bank FLASH。而不会导致LADDER的执行停止,又不会导致写FLASH的不稳定。

    我暂时还是把程序外置到EEPROM或者外置的FLASH中。毕竟STM32的有总线。没总线也可以I2C的扩展EEP。不过如果8K的程序,转换成目标代码估计要几十K了,都放在内置的SRAM中就有点紧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不支持在线调试编程,现在只支持在线监视.
还有,你猜测得不对.想做这个是可以的,因为片上还有很多空的ram.就算直接写到flash那速度也是很快的,几乎不用考虑这个问题.
还有45楼说的也不对,做这个和算法没关系.
看不少只弟对diy plc感兴趣,想要这个产品硬件的报一下名,我看可以的话抽点去统一去做一些回来.

MoMo_avr先报个名!

网友:
【50楼】 gpfrank
。不过如果8K的程序,转换成目标代码估计要几十K了,都放在内置的SRAM中就有点紧张了。

三菱 8K步程序 转换成目标代码是16K字节。

关键不是速度,是可靠。执行慢点不死人。

网友:
回复 网友F:
哦对的!三菱的是16位的指令系统。欧姆龙的是32位的指令系统.
所以8K 转换后市16K, OMRON的是32K。
最近按照这里的平台刚开始研究。

PLC的稳定是最重要的。基本功能实现估计大家都可以,但是异常处理方面,可靠性方面我们还是离国外大厂有太多距离。不过这里大侠多,呵呵!慢慢也会好起来。

网友:
嗯,是的,bug主要是测试出来的。这个代码还太粗糙,慢慢来。stl指令好像理解的不对,在执行时应该有跳跃动作。

IO滤波是怎么处理,没看明白。

我的建议(1ms定时里面采集,plc扫描前判断读入,这个我今天刚改,应该是有效的)。

网友:
都是高手,顶!关注!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可否给一份源码,让兄弟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
1ms中断程序

//0-59ms IO滤波
    if(X_Filter_Point==0 || X_Filter_Point>=60)
    {
      X_Filter_BitPoint=X_Filter_BitBase;
      X_Filter_Point=0;
    }
    //X0-X7 8点滤波,先放入缓存区
    for(loop=0;loop<8;loop++)
    {
      *(u32*)X_Filter_BitPoint=!*(u32*)IN_IO[loop];
      X_Filter_BitPoint+=4;
    }
    X_Filter_Point++;

//输入程序
  void IO_IN(void)
{
  u8  loop,temp;
  if(D8020>60) //0-60ms 滤波
  {
    D8020=60;
  }
  temp=*(u8*)(X_Filter_Base+(X_Filter_Point+60-1)%60);
  for(loop=0;loop<D8020;loop++)
  {
    temp&=*(u8*)(X_Filter_Base+(X_Filter_Point+60-2-loop)%60);
  }
  *(u8*)(Ram_bit_base+0x400/8)=temp;
}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还以为你真会给我份源码呢,那知道给这没用的一些代码忽悠我来着。我那程序IO滤波就是以1MS为基准的。我没定时中断里而已,不过有个1MS的执行标志位.放在扫描程序的那个是IO刷新,不是滤波。

我看你那程序也应该写好很久了,但也没见你共享给兄弟们研究研究呢。人人都只想从论坛里搞到别人写的代码。但自己的也不贡献一下,这怎么能共同进步呢。

网友:
这份代码我改了很久,你要觉得不行就不用。另外我忽悠你干什么?
你愿意开源是你的事情,另外我看了你的代码,给你一点建议,我也觉得我对得起你。我的代码涉及到公司应用,不可能发布来给你看。有问题可以交流,有交流才有进步。

抱歉,你的1ms中断我没看清楚,不好意思。

我的程序时基是100us。原来是在中断里面做滤波,但是考虑到运算时间,修改为1ms采集,plc扫描时才取出来运算。

(7.处理速度这里本人做了简单的测试,比30的FX2N快10倍左右.)这个牛还是少吹,部分指令是可能的,ld指令你也敢这样讲?三菱可是基本指令汇编,应用指令解释。

网友:
大家心平气和交流下,学生不才,愿听各路大侠辩论,增长见识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这份代码我改了很久,你要觉得不行就不用。另外我忽悠你干什么?
你愿意开源是你的事情,另外我看了你的代码,给你一点建议,我也觉得我对得起你。我的代码涉及到公司应用,不可能发布来给你看。有问题可以交流,有交流才有进步。
抱歉,你的1ms中断我没看清楚,不好意思。
我的程序时基是100us。原来是在中断里面做滤波,但是考虑到运算时间,修改为1ms采集,plc扫描时才取出来运算。
(7.处理速度这里本人做了简单的测试,比30的fx2n快10倍左右.)这个牛还是少吹,部分指令是可能的,ld指令你也敢这样讲?三菱可是基本指令汇编,应用指令解释。

本人不才, 听你的话,感觉有些膈应。

网友(2010-09-14):
都是交流。有摩擦才有进步不是吗?事不就人!交流进步第一要。

WINDOWN7 和HEKY都是高手。学到了很多。

网友:
if((LPC_GPIO2->FIOPIN&X0)!= X0) // X0 位输入端为低电平
     {
           if(X_FilterDiy[0]<X_DIY)
              X_FilterDiy[0]++;
           else
              X_FilterData|=0x0000000001;
         }//X00
else          // X0 位输入端为高电平
{
   X_FilterDiy[0]=0;
   X_FilterData&=0xFFFFFFFFFE;
}
这段滤波程序,好象只在高电平变低电平才有效,反之无滤波作用

网友:
应该改成:
if(( X00_Port & X00)== X00) // X00 位输入端为高电平
  {
           if(X_FilterDiy[0]<X_DIY)
                    X_FilterDiy[0]++;
           else
              X_FilterData|=1<<0;//0x0000000001;
  }//X00
else          // X01 位输入端为低电平
{
           if(X_FilterDiy[0]!=0)
                    X_FilterDiy[0]--;
           else
              X_FilterData&=~1<<0;//0xFFFFFFFFFE;
}
// X00 处理完

网友:
hai b还不错?资料不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G:
hai b还不错?资料不全吧

哪儿不全?

网友:
RAM 地址分配有重叠现象

网友(2010-10-18):
步进指令 STL 处理有问题, MC 指令也不支持,这两条应是常用指令

网友(2010-11-30):
楼主项目还在继续么?很想买块板子一起做!

网友:
我也想要一块. 楼主现在不知去向.

网友:
RS485接口是MODBUS协议吗?支持上位机文本吗?上位机编程软件是专用还是仿的,关注中......

网友(2011-01-26):
回复 网友F:
刚开始研究输入滤波,看到了您的算法。

不错。平衡了效率和扫描。

借鉴了。

网友:
另外还做了一个算法,1ms中断采样,梯形图扫描前进行运算。

网友:
回复 网友F:

和您57楼的算法不一样吗?

我稍微改了一下您57楼的算法。
仍旧是使用1ms采样。
您是循环放置采样数据。就是觉得60MS用60次进行运算有点多了。当客户设置0~60时,不同的滤波导致的效率不一样。 --- 不知道我理解对了没有。

不知道您新的算法如何?向您学习了。

网友:
输入滤波电路的设计对我很有启发。

网友(2011-08-20):
我是菜鸟,虚心学习了,多谢了
再就是争论技术,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要闹的都不愉快

网友:
回复 网友H: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持续关注中!

网友(2011-10-09):
非常好的设计,感谢您的分享

网友(2011-11-22):
不知道有人移植到STM32上得例子没有?手头有块奋斗的板子可以学习用了。

网友:
高深!这么多好贴,我得整天泡在这里......

网友(2012-01-17):
学习。争取转正

网友:
今天拆了汇川的PLC,发现也是用的LPC1768,内部总线扩展采用了FPGA芯片,没有详细去分析是并行还是串行总线。
汇川PLC可以全面兼容三菱指令,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2012-03-27):
windows7 你好,PLC有stm板的吗?有添加在线仿真调试的源码,付费,怎么联系

网友:
好东西 怎么没见有人做西门子的那?

网友:
还是感谢LZ分享了这么多

网友:
显示部分怎么办

网友(2012-05-23):
MARK,不知有没有对应的PLC编程软件???

网友:
好资料啊,谢谢楼主的开源精神

网友(2012-07-03):
顶一下,晚上回去看看!

网友:
mark,以后 研究!呵呵

网友(2012-08-31):
学习,
终于有机会试了,试了一些
可以上传,监控,强制

网友(2012-10-30):
不错,可以借鉴。

网友:
楼主,可以帮忙加个ad吗,给个方案就好,我提供16位ad程序ads1110,测试好的程序,超级稳定,只跳一个数,就是+—1

网友:
测试了,稳定性好像不太好。支持楼主

网友:
感谢楼主,不过有人在淘宝上卖这个,大家看看吧,是不是把楼主的代码卖了,郁闷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2566661861

网友:
做plc的还真多,路过瞧热闹:)

网友(2012-12-17):
楼主请问你精通stm32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吗?想请教你。qq:153396615

网友:
中国的工业控制真的需要这么多的PLC吗?

网友(2013-01-16):
Plc,马克一

网友:
谢谢,编译出错..\Plc\PLC_Other.C(408): error:  #20: identifier "SystemFrequency" is undefined
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3-02-19):
give an apploud for your shareing~~

网友:
我是PLC的系统集成商,在现场最重要的是稳定可靠,故障率低。
其他都不是很重要

网友(2013-05-26):
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
能监控么?

网友:
学习,我照着楼主上传的资料做确定可以做出来吗?

网友:
请问这板子的抗干扰性能如何?控制380v电机行吗?

网友:
这个资料很强大,偶来看看!

网友:
你好楼主,怎么不能监控写入啊,和读取程序啊,请指点

网友:
挺帅的,移植到stm32上自己搞个PLC自己用

网友(2013-09-24):
楼主,有兴趣做外包吗:stm32仿三菱FX
详细请联系我  qq:544582717

网友:
还不错,有时间再看

网友:
楼主:移植测试了一下,好像没有PC机读取PLC程序的处理代码,只能下载读取不了,有没有相关的指令格式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你的程序里好像没有处理程序上传的代码吧?可否告知如何处理对应指令?还有一个是PC上传程序时有一个数据
\#2E41805C0F00\#363  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
这个程序编译时出错能否指教一下 MDK422a
..\Plc\PLC_Other.C(406): error:  #20: identifier "SystemFrequency" is undefined
..\Plc\PLC_Other.C(423): error:  #20: identifier "SystemFrequency" is undefined
..\Plc\PLC_Other.C(436): error:  #20: identifier "SystemFrequency" is undefined
..\Plc\PLC_Other.C(476): error:  #20: identifier "SystemFrequency" is undefined
..\Plc\PLC_Other.C(491): error:  #20: identifier "SystemFrequency" is undefined

..\Drive\uart.c(125): error:  #20: identifier "SystemFrequency" is undefined

网友(2013-10-28):
做下标识先

网友:
plc 用梯形图

网友:
mark,PLC原理图 源码

网友(2013-12-14):
楼主的资料很好,支持楼主

网友:
太复杂,有没有简单些的,够用就好

网友(2014-06-01):
标记,发布PLC原理图及源程序,LPC1768

网友:
楼主,您好,资料下载不下来,麻烦您发我邮箱一份可以吗?谢谢!mansong@yeah.net

网友(2014-07-30):
不错,学习一下,这个论坛太不错了

网友:
暂时无用,帮楼主顶顶,支持原创

网友(2014-09-21):
楼主英明,是得收点学费,收藏了,多谢!

网友(2015-03-06):
首先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作为一个后生,不敢谈论太多架构的问题,仔细拜读了作者的源码,觉得和PLC扫描定义有所不一致
查阅了PLC的执行方法,是先获取输入并存入映象寄存器内,然后扫描全部PLC指令,并将结果写入输出映象寄存器,最后输出
但作者的执行方法是每执行一条指令都进行输入与输出的实际操作,和理论上的东西有差入,可能最后的实际结果由于MCU执行太快表现不出来,但问题仍然是存在的

网友(2015-09-17):
不是我需要的那种

网友(2017-02-09):
感谢楼主的分享!
麻烦问一下,楼主这样实现,多条基本指令的执行时间是不是比多条应用指令时间长?

网友(2018-01-27):
感谢楼主分享的资料

网友(2018-03-25):
这个要mar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