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悬浮样品中的4066不用电源也能工作?

楼主(2010-08-14):
我看了阿莫在这有一个开源的磁悬浮设计活动,刚好我一个朋友手上也有一个地球仪磁悬浮,我把把拿过来把“她”给五马分尸了。看了“zjiafu”和“elder60 60岁老头”说4066芯片的14脚没接电源,我今天也把该芯片焊了下来,也发现该芯片的14脚与其它线没有任何的连接,看下图:

我手头上的地图仪磁悬浮可能是阿莫所说的第一代的产品,不是大家手头上的第二代产品,而且是被烧坏的,不能工作,只能拿来解剖,呵呵,希望大家来解释解释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楼主:

上面那张图片不太清楚,是用手机拍的,我再传一张较清楚的吧,看图上的IC1位置的14脚,没有任何的连接。

网友:
要是你能附上原理图,可能会好分析一些。

楼主:
原理图就是在开源磁悬浮中的的“zjiafu”画的电路。

网友:
4066的14脚和12V不通的问题,确实后来再没有提起.现作如下解释,供参考:

  由于IC的每个输入和输出脚,都有由二极管和电阻组成的保护电路,若某脚的电压高于VCC脚,则有相应的保护二极管导通,
于是,VCC上就有电压了.
  这种方法,常被开发者用于所谓的"加密电路",不让别人猜到IC的型号.

网友(2011-01-03):
回复 网友A:

那7脚为什么也没有接呢,应该接地吧。为什么电路图中没有画?

网友(2011-05-14):
实际情况是:
测试条件:底座磁铁:Y30环形铁氧体(外径100MM * 内径60MM * 厚20MM);
          悬浮物磁铁:N35烧结钕铁硼 (50*3MM + 40*3MM + 16*4MM+ 配重铁片50*3MM);
    4066不接VCC,当悬浮物 重量小于120g时,悬浮平稳;当悬浮物重量超过160g时,用物将悬浮物放上去,明显感到有一股水平方向上的抖动作用力,产品老化时容易出现悬浮物下掉的情况(这个机率有40%可以模拟测试出来)。接上VCC后,此问题解决。

结论:如果你不怕将来有一天可能会让你深更半夜起来解决“我本来放的好好的,不知怎么回来,突然它就自己掉下来了”的问题,你可以不接VCC,或者说,你的悬浮物重量是固定好了的,也可以不接;但是,如果你想让你的朋友“来个交互式玩法:我今天悬地球仪,明天悬个手机,再后天送给女朋友去悬首饰...”,那么,一定要将VCC连起来。

网友(2011-08-09):
那,如果我要永久悬浮起一块石头,在石头内嵌入磁铁,再做个底座就可以了吗?底座是不是就很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