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osfet管驱动大功率直流电机,电机串源极和串漏极有没有差别..............

楼主(2010-08-14):
用mosfet管驱动大功率直流电机,电机串源极和串漏极有没有差别
我一直很纠结这个问题...........
请大家说说看法

网友:
从理论上讲没什么差别,只要Vgs电压足够就行,像H桥的上臂和下臂的驱动就不一样。

网友:
区别大了,就是如何保证Vgs电压。

楼主:
接在不同位置,功率管驱动电路有什么不同

网友:
楼主画一个电路看看就晓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