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IO口的数据传输

楼主(2010-08-14):
采集的数据在SDRAM里面缓存,然后我想通过GPIO口把数据送出,用另一块板子的GPIO口来接收,接收后进行处理,可是这边接收的数据就不正确了,图像存储后是个花的,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数据传送是在摄像头采集数据暂停以后开始的,这样会不会用问题呢,而且我在接收这边还加了一个FIFO来缓冲数据)

网友(2013-06-15):
哈哈  恭喜楼主!你遇到的问题跟我一样!我知道原因 但是还没有解决办法!是GPIO传输数据的时候 出现了错位!你的GPIO接受端 做位同步了么?我现在是数据出来了  但是就是接受端 接受到的数据 都是错位的数据!所以你图像肯定是花的啊!你加我Q吧  一起学习把!249225356

网友:
GPIO口传数据??????   数据传输一般都是串行,最好是差分。最好加上CRC校验

网友(2013-08-10):
io口应该可以的啊

网友:
接收端 是个什么器件,如果FPGA是8位数据,外加一个clk信号,使用clk边沿信号接收会不同步吗

网友:
You need another pin to synchronize the transmis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