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TPS2000示波器如何实现通道隔离的??

楼主(2010-08-14):
对模拟输入信号隔离还是对AD后的数字信号隔离?

楼主:
还是有疑问:模拟信号隔离用线性光耦频率上不去,变压器隔离直流也过不去,tek是如何做到的??

网友:
信号隔离一定是在AD转之后,这时只要考虑的重要指标就是光耦的响应的速率,因为不管交流信号还是直流信号通过模数转换后都是一串数据串(是变化的数字信号),光耦是最理想的隔方案,应该是特殊的光耦。基本上隔离方案主要有:光隔离,磁隔离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模拟隔离,A/D后的数据量太大了

http://www.electronicspoint.com/tek-tps-scopes-isolation-done-t24706.html

网友(2013-04-14):
真的是模拟隔离,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