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下,一个开关电源电路,有个二极管用的合适不?

楼主(2010-08-14):
如题!

HER204这个二极管!

楼主:
别人的原理图,我觉得这个二极管反向耐压太低了吧。不懂电源,特来求教!

网友:
关键是看你的尖峰电压多大  最好用高点的

网友:
反激式开关电源电源尖峰比较高,如果变压器绕制不好,可能有上千V的尖峰电压,这个二极管还是选大点比较安全,一般220V输入的反激开关电源功率管耐压要大于600V,吸收二极管耐压也要大于600V。

楼主:
解析的很详细,多谢!

网友(2011-06-17):
回复 楼主:

我们惯用的都是选择HER208,或者FR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