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6410 可自己焊接吗

楼主(2010-08-14):
pitch太小,好似很难自己搞掂啊

网友:
技术不行的话 自己一般焊不了 不过修手机的有的能焊的了 bga本来就很难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技术不行的话 自己一般焊不了 不过修手机的有的能焊的了 bga本来就很难焊

哥们!!俺都是用2把热风枪搞定BGA 焊接的,成品率是99%以上滴,也就是几乎不会出岔子!!

很多人都惧怕BGA 我一直不明白!!哎!!!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不你写个教程或搞个视频造福论坛吧~~~无图无真相~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要不你写个教程或搞个视频造福论坛吧~~~无图无真相~

好就要顶。。!

楼主:
原则上用bga油, 上下两把热风枪就可以吧?

但如果旁边还有bga芯片呢,如何隔离,防止焊接后又被融化移动?

网友:
回复 网友D:
原则上用bga油, 上下两把热风枪就可以吧?
但如果旁边还有bga芯片呢,如何隔离,防止焊接后又被融化移动?

我都是一把热风枪正面吹(手机芯片)。
金属盖罩之,保险点里面放块蘸酒精的棉花。

网友:
有点难度的,但可以做到的,胆大细心,
主要是温度大概控制在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