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000 FLASH UTILITY V2.2.3不能选择器件

楼主(2010-08-14):
网上下载的LPC2000 FLASH UTILITY V2.2.3不能选择器件,删除后,重新下一个,还是不行,
我使用的是LPC2132,但器件选择里始终是默认的LPC2114,不能更改,很是纳闷不知道咋回事呢?
恳请各位帮助排除,指点迷津,非常感谢!

网友:
不能选,只能READID后软件会自动选。

楼主:
哦,这样的呀,那用ISP下载时,LPC2132的第41脚是否要接地呢?

楼主:
还是不成功啊,41脚已经接地了,仍然不行。
烦请问各位一下,端口波特率选取有什么影响吗?
我虽然都试过,没有效果,还是想确定下。
如果只需端口设置正确,是不是就要考虑板子硬件有问题了呢?

网友(2011-05-19):
再读取芯片id之前要复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