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M的示波器探头能用在20M的示波器上吗?

楼主(2010-08-14):
请问40M的示波器探头能用在20M的示波器上吗?谢谢!

网友:
20m示波器用100M的探头也没事。

网友(2010-10-06):
可以,有钱的话探头可以尽量好,探头的影响在我传的这个文件里讲的很清楚,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
楼上这个文件不错,很科普。

网友:
最好用示波器厂家的原厂探头,这样避免探头和示波器不匹配造成的带宽不够问题。

网友(2010-12-03):
探头和示波器一般是配套使用的,不可随便互换
􀂄50欧姆示波器对应50欧姆的探头,1M欧姆示波器对应1M欧姆的探头
􀂄探头的带宽应和示波器匹配

网友(2011-10-22):
可以用的

网友:
注意输入电容也最好匹配

网友:
可以用的,只要阻抗匹配
深圳地区也可以联系我,我是普源深圳办事处的,有任何产品方面问题可以联系我,或者有不明白的也可以联系我
我手机13424367693,QQ:254003844

网友(2011-11-26):
回复 楼主:
----------------------------------------------------------------
可以的。只要阻抗匹配,效果反而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