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知道如何正确的测量未知长距离电缆的特征阻抗?

楼主(2010-08-14):
现在需要做一个远距离的通信,可能是CAN,也可能是485,但是都需要采用相同的传输电缆,而传输电缆是没有办法去改变它,是已经铠装好的3000米多芯电缆。为了能够尽可能的提高传输速率,就必须知道该电缆的特性阻抗,根据该阻抗调节电缆两端的终端电阻,实现阻抗匹配。

如果是实在没有办法的话,就只有采用老办法,发送一个字节,然后延时一段时间,等待该字节产生的反射信号在电缆中衰减结束,再发送下一个字节,但是总的传输速率就降得很低了。

楼主:
有没有兄弟,做过这方面的工作,提供一个正确的流程来测量未知电缆的特性阻抗。

我估计要用到网络分析仪,或者是扫频信号发生器,但具体的操作还是比较模糊。

网友:
找一个LC表
开路测电缆的电容和漏电电导,远端短路测电路的电感和电阻
然后用公式可计算出阻抗

楼主:
2楼的哥们,有没有相关资料参考一下?

楼主:
网上找到这样一句话:

用LCR表测阻抗:

  可用所说的“开路短路”法测量低频特征阻抗。在仍可当作是集总元件的最长电缆,通常为1/10波长的电缆上测量开路以及短路阻抗。两次测量成果之积的平方根即给出特征阻抗。这项技术的缺点是精疏密程度低。开路以及短路测量有可能超出网络分析仪的合理精疏密程度。更好的要领是用网络分析仪测量开路以及短路阻抗,因为施用电流电压技术而能测量很宽的阻抗范围。 很抱愧,因为您在网易相册发布了违规信息,账号被屏蔽。被屏蔽期间他人没有办法访问您的相册。

网友:
测量单位长度传输线的电感和电容

代入公式计算

摘自 Howard Johnsin, Martin Graham《High-Speed Digital Design - A Handbook of Black Magic》

这个测试中忽略了导线电阻和漏电,考虑进去的话需要更复杂的公式

楼主:
楼上的测量方式感觉是针对有屏蔽线的电缆,我的应用中,就是7跟传输线,从中任意抽了2根出来做RS485传输。这种情况下,不知道咋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无论CAN还是485,都是线对,取一对线,同理测量,两条线间的开路电容,短路电感

楼主:
非常,非常感谢无机酸兄的热情帮助!

网友(2011-09-27):
有个粗略的测量方法,需要点儿操作经验。

取电缆1-10米,用函数源从电缆始端送方波,频率1k-100k,在电缆末端接200欧姆左右的小电位器。在电缆始端接示波器看波形,细心调整电位器,直到出现方波形状最好,台阶最小的那一点,测量电位器阻值就知道传输线阻抗了。

这个过程反复几次求均值,准确度在10%以内没大问题,个人体会。

楼主:
楼上的方法比较不错,具有可操作性。非常感谢!

网友(2011-11-26):
楼上的都是高人,局域网电缆厂检测都是要求1米以上的线,采用时域反射仪+SD-24采样头,或者HP8753D网络分析仪。

网友(2012-07-31):
这个貌似没有多少人搞

网友:
导线不都是确定好了的么。。为什么不用标准的导线呢。

网友:
楼主做井下仪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