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快普及STM8,我做了一个STM8串口下载程序教程

楼主(2010-08-14):
现在越来越多人用STM8了,我也跟上大众,一起凑热闹。刚开始以为STM8可以随便用串口下载程序,于是从阿莫那买了个STM8S Mini Kit,买回来后发现不能串口下载,郁闷之极。后来咬咬牙,再买一个三合一,用ST-Link下载程序,真是冤大头。后来想想再试试如何用串口下载程序,多一种方式备用也好。在网上搜索,发现几乎没有详细的相关教程,只好自己探索了。经过多次摸索,终于明白了如何用串口下载程序到STM8了,而且不像网上流传那样是一次性的。
不敢独享,做成教程,本文以三合一板为例,所有步骤均带电操作。
正文
第一步:

打开STVP,选择Configure -> Configure ST Visual Programmer。
第二步

选择ST-Link、SWIM、STM8S207SB,确定。
第三步:

选择OPTION BYTE选项卡,点击其中的BOOTLOADER ENABLE,把默认的Bootloader Disable改为Bootloader Enable。
第四步:

无需切换到其它选项卡,直接Program -> Current tab。

输出窗口会有提示。
第五步:

打开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 V2.2.0,如图设置,我是用PL2303HX USB转串口。按下STM8S Mini Kit上的复位按键,松手后马上点击Next。
第六步:

连接成功后会弹出以上警告,确定。因为刚启动软件还没有选择合适器件,下载完毕不关掉软件再重复一次就没有这个警告了。
第七步:

Target选择STM_128K,Next。
第八步:

这个界面可以选择擦除、下载、读取操作,我们主要目的是下载。选择好下载文件,擦除(擦除必要页、不擦除、全部擦除)按需选择一项。可以勾选的选项有:跳到用户程序(下载完毕)、优化(去掉某些0xFF)、下载后校检。接着Next。
第九步:

正在下载时的界面,速度比SWIM还快。

下载完毕,可以Close关闭软件,也可以Back返回第五步重新下载,这时第六步的警告窗口就没有了,直接到第七步。
好了,就是这样简单。

串口下载支持的器件

制作成的PDF

STM8S Mini KIT原理图

STM8S_L快速选型

STM8串口ISP问答

我演示的程序,IAR环境

PL2303的原理图

我用的PL2303驱动,也适用S*T*C单片机

绿色版的STVP和Flaash Loader

------------------------------------------------------------------------------------
据说出厂时Bootloader已经Enable(STM8 bootloader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上说片子是空的就Enable),谁有新片请麻烦读出来看看。还有打开Bootloader后启动会慢了1s,STM8 bootloader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上有说。

为了防止www.**ic.com转载,水印较多

网友:
STM8S103不行。

网友:
103本来就不行!105的可以!!!!

网友:
不错,有空买几片试试。

网友:
刚买了个三合一玩玩

网友:
呼唤阿莫
出现酷贴了

网友:
恩 可以参考研究一下

网友:
我记得我在21 ic和这里的帖子里都回答过这个问题,只是没截图,因为没认为这个操作很难理解。

好吧,我将它整理到置顶的精华贴里面去。

网友:
我也MARK一下.

网友:
试过STM8L152和STM8S105的空片,OPTION BYTE中的BOOTLOADER ENABLE都是Bootloader Disable,需要改过才能用。启动是慢了一秒。感觉不太好,时间有些长,要是应用程序有串口通信,且在1秒内恰收到同步头,那就乱了套了,没准,收到的一堆乱七八糟的数据里恰包含擦除命令,没准把芯片擦除了。(都是乱猜测的,实际没有碰到过)

网友:
第五步:按下STM8S Mini Kit上的复位按键,松手后马上点击Next。
“松手后马上点击”应该怎样理解?人比电快?还是照做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stm8l152和stm8s105的空片,option byte中的bootloader enable都是bootloader disable,需要改过才能用。启动是慢了一秒。感觉不太好,时间有些长,要是应用程序有串口通信,且在1秒内恰收到同步头,那就乱了套了,没准,收到的一堆乱七八糟的数据里恰包含擦除命令,没准把芯片擦除了。(都是乱猜测的,实际没有碰到过)

按你说的,飞利浦的单片机、S*T*C早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了,虽然它们的启动快了些。

回复 网友B:
第五步:按下stm8s mini kit上的复位按键,松手后马上点击next。
“松手后马上点击”应该怎样理解?人比电快?还是照做就行了?

bootloader enable后,上电先运行bootloader程序,等待下载命令,1s后运行用户程序

网友:
Thanks.正是时候呢, 一直都在找

网友:
那是不是所有新买的片子, 都需要用ST-LINK先烧录一次,然后才能用ISP下载?

网友:
看了STM8S和STM8L带Bootloader 的型号Optionbyte中关于这个选项出厂默认都是disable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了stm8s和stm8l带bootloader 的型号optionbyte中关于这个选项出厂默认都是disable的。

我的理解是:如果器件已经擦除,bootloader总是启用。那么出厂时候的器件不都是空的吗?bootloader启用了?

假设出厂时候bootloader启用了,那我们可以用串口下载程序了,不过一般的程序下载后,器件不是空的了,optionbyte中也是bootloader disable的,所以这个下载是一次性的。网上流传的一次性是不是这样?

如果用这个方法呢?

刚出厂的器件第一次下载的时候也修改optionbyte,把bootloader enable。那么串口下载就不是一次性了。这时只需一个特别的S19文件,其中0x487e,0x487f是0xaa55。这样就可以不需要用到ST-Link去bootloader enable了。

我现在没有新的片子了,Grant可以验证下吗?

网友:
正准备用STM8了,mark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 最近看了这个之后我也打算买块STM8试试, 我想问一下, 正常的烧写文件是hex吗,你说的那个S19是编译后就生成的文件吗?
还是需要特别转换的?印象中在STM32中使用USB下载是要转S19文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好, 最近看了这个之后我也打算买块stm8试试, 我想问一下, 正常的烧写文件是hex吗,你说的那个s19是编译后就生成的文件吗?
还是需要特别转换的?印象中在stm32中使用usb下载是要转s19文件的,

在你问我的时间里搜索马上就出来结果了,要懂得用搜索引擎

S19和HEX都是相似类型的文件,用来描述存储空间里的数据,比如某个地址放某个数据,只是描述方式不一样。S19格式是摩托罗拉创作的,HEX格式是英特尔发明的

楼主:
终于可以抛弃ST-Link进行无限制串口下载了,只要买回来的新片子第一次编程用串口下载下面的程序,那么可以一直使用串口下载程序了。

网友:
【43楼】 bluefeel
没看到你的帖子,在外地出差。周末我也试试,是否真是如此。

网友:
回复 楼主:

dddddddddd

网友:
回复 楼主:

太好了 谢谢lz

网友:
非常感谢的说

网友:
顶一下,有空试一下.

网友:
mark一下,感谢楼主的教程.
现在研究207C8呢,下载的时候试试了.

网友:
很好很强大,收藏

网友:
回复 网友D:

现在ST为了推广STM8  特意制作了2款三合一开发板 你可以去看看
意法半导体MCU三合一体验套装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255642036

ST MCU三合一开发板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255367850

网友(2010-09-14):
(原文件名:$N9_O4%17TML5YI){]{IO2O.jpg)   我的会出现这样的错误,不知道是什么错误 而且要选echo:disabled 才能进入

网友:
上面的图片是选了 66.13KB  的S192文件 是不合理的    我试个2KB的S19文件也出现同样的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上面的图片是选了 66.13kb  的s192文件 是不合理的    我试个2kb的s19文件也出现同样的错误

不知道你这个66.13KB文件从何而来,下载文件有问题是不能下载的

我编译的文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的三合一,用ST-Link下载程序,真是冤大头。 但ST-Link是不是可以仿真啊,三合一多少钱 ?是不是贵了

网友:
【92楼】bluefeel 郁闷感觉
回复 网友E:
上面的图片是选了 66.13kb  的s192文件 是不合理的    我试个2kb的s19文件也出现同样的错误
不知道你这个66.13kb文件从何而来,下载文件有问题是不能下载的
我编译的文件

我用你上面那个也出现同样的错误

网友:
找到原因了 好像是新的片子(stm8S208R8)没有Bootloader,用stlink 烧写使能一下 Bootloader   就可以用串口烧写了

网友:
可惜 我有的芯片是 STM32F103C8T6

网友:
STM8S103K3T6C可以用串口下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stm8s103k3t6c可以用串口下载吗?

上面说得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