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发生器de幅度怎么处理啊

楼主(2010-08-14):
最近在做信号发生器,用的是AD9851,但是不知道输出信号的幅度怎么处理,我知道用电位器可以调节,但是我要的是,能知道具体的幅度值,并且要显示,可以做到吗,急求解决思路。

网友:
我也想要

网友:
如果你不怕麻烦的话,你可以在输出信号上接个AD,然后记录最大值和最小值,即可算出当前峰峰值,同时在输出端加上AD603做幅度程控就OK了(AD603的1脚接固定电压,2脚接个D/A产生一个可变的电压,控制压差来控制放大倍数),你如果会ARM,那这A/D和D/A就全是免费的了,望采纳!

楼主:
嗯!2楼的很好,是麻烦了点,谢谢

网友:
做 1 2 4 8 16db的衰减器,用继电器切换。

网友:
可以解决 用DDS做 利用DA来调幅

网友(2011-03-18):
5楼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
使用乘法DAC。信号接到参考端,改变d0-dn值,幅值就可改变。

呵呵,迄今为止认为最好的方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现在就是用的9851输出接乘法器,但是输出波形在高频时衰减的很厉害,请问,有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乘法器,和乘法dac(比如ad7524)是2回事吧?衰减也许和运放有关系?

网友:
用个程控运算放大器、ad603
用时需要注意容易产生干扰

网友(2011-04-22):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乘法器,和乘法dac(比如ad7524)是2回事吧?衰减也许和运放有关系?

测试在高频时衰减的原因有2个,高频时运放没有足够的放大倍数了,这个换了个更大带宽的运放效果好些了。
另外一个就是AD9851输出在高频时就衰减了,低频时幅度能达到1V,高频时(30M)幅度只有200mV了。我测的是低通滤波器后面,前面稍好点。也许是低通滤波器的原因?基本是按AD9851数据手册上接的。

网友:
滤波器用平坦的,用乘法器放大线性不错。

网友:
9851有个接电阻的参考端,设置电流用的那个脚,那就是控制输出幅度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