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风扇就转,pb5脚高电平,经分析保护了

楼主(2010-08-14):
查lm35,输出竟然0.9v,不知道什么问题,按照背面封装接到前面了,孔开的不错,位置正合适。明天查查图,看是不是接反了。

网友:
可能是LM35坏了,我也发现有同样现象的是LM35坏了。

楼主:
可能是烙铁温度高焊坏的,为了调整lm35的高度,连续焊了几次,

楼主:
跑遍了本地电子市场,竟然没有卖的.用以前版本的热敏电阻可以用吧.

网友:
热敏电阻不可以的

楼主:
那种负温度系数的,温度越高,阻值越低,改改电路,改改程序可以用吧

网友:
可以的,精度差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