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erilog开根号

楼主(2010-08-14):
我是个刚刚开始学习FPGA没有多长时间的学生,想请问各位高手怎么样用verilog开根号运算。谢谢啊!

网友:
似乎没听说过  Verilog 有开根号运算哦    应该是自己运用基本运算实现的   毕竟是硬件建模  处于最底层  什么都可以自己设计电路实现

网友:
应该是数学仿真软件生成verilog代码吧。
不太懂,我是猜的。

网友:
quartus 好像有开根号的IP核。

网友:
整数?定点?浮点?

网友:
ALTERA 有 开根号的 IP 好像已经免费了。

网友:
在初中的 初等代数中 详细讲解了开2次根号, 3次根号的详细计算方法。  大家可以找找。 如果要自己写,根据计算方法是可以写出代码的。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帮忙啊,问题解决了,altera却是提供了免费的IP核。不过又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用verilog进行三角函数运算,这个貌似没有现成的IP核,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是啊,多谢指点!

网友:
LZ可以参考CORDIC算法,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用rom实现此类功能

网友:
恩   非常支持CORDIC算法  我也在用这个算法做个F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