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简单机器人的颜色识别方案

楼主(2010-08-14):
请教简单机器人的颜色识别方案,CCD图像处理自己还办不到,色标传感器太贵,希望高位高手支支招哈!

网友:
用TSC230颜色传感器,才20来块一个,是SOP封装的,只有8个管脚。

网友(2010-10-24):
回复 网友A:

那我要检测绿色和黄色,用以RGB三基色为检测标准的能判别绿色和黄色吗?

网友(2011-09-06):
回复 网友A:
用tsc230颜色传感器,才20来块一个,是sop封装的,只有8个管脚。
老兄,在哪里可以买得到TSC230?

网友(2012-02-04):
网上有卖颜色传感器模块的。。我以前用它来检测红。。绿。。蓝。。三色。。他资料上说可以检测很多颜色。。但我感觉。收光影响比较大,但检测三原色还是没问题的。。lz可以去了解下。。

网友(2012-04-07):
cmos摄像头不贵,可以考虑;我曾经用过OV7670,OV7725,OV6620,都可以。不过在颜色设别方面,受光线影响比较大,目前正在寻找解决方法

网友:
色敏传感器!

网友:
可以考虑下普通的光敏传感器加滤光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