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spcomm能发送数据,但不能接收数据

楼主(2010-08-14):
这是自发自收的例子,请帮忙看看,哪里出错了,我用的是delphi7编写的。。。
var
    viewstring:string;
    sbuf,rbuf:array[1..6]of byte;

procedure TForm1.FormCreate(Sender: TObject);
begin
      comm1.StartComm;
end;

procedure TForm1.FormClose(Sender: TObject; var Action: TCloseAction);
begin
      comm1.StopComm;
end;

procedure senddata;
var
    i:integer;
    commflg:boolean;
begin
    viewstring:=' ';
    commflg:=true;
    for i:=1 to 6 do
    begin
        if not Form1.Comm1.WriteCommData(@sbuf,1) then
        begin
            commflg:=false;
            break;
        end;
        sleep(2);
        viewstring:=viewstring+inttohex(sbuf,2)+' ';
    end;
    viewstring:='发送'+viewstring;
    Form1.Memo1.Lines.Add(viewstring);
    Form1.Memo1.Lines.Add(' ');
    if not commflg then
        messagedlg('发送失败!',mterror,[mbyes],0);
end;

procedure TForm1.Button1Click(Sender: TObject);
begin
    sbuf[1]:=byte($f0);
    sbuf[2]:=byte($01);
    sbuf[3]:=byte($ff);
    sbuf[4]:=byte($ff);
    sbuf[5]:=byte($01);
    sbuf[6]:=byte($f0);
    senddata;
end;

procedure TForm1.Comm1ReceiveData(Sender: TObject; Buffer: PAnsiChar;     //注意这是PAnsiChar,我看到的好像都是pointer
  BufferLength: Word);
var
    i:integer;
begin
    viewstring:=' ';
    move(buffer^,pchar(@rbuf)^,bufferlength);
    for i:=1 to bufferlength do
      viewstring:=viewstring+inttohex(rbuf,2)+' ';
    viewstring:='接收'+viewstring;
    Form1.memo2.Lines.Add(viewstring);
    Form1.memo2.Lines.Add(' ');

end;

网友:
注意一下 spcomm控件的 设置。

楼主:
都设置好的,还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注意这是PAnsiChar,我看到的好像都是pointer 我的这里就是指针类型。。你为什么要修改类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