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3C2440 无法进入中断

楼主(2010-08-14):
刚写了个程序,但是下载到开发板后发现运行不起来,具体是近入不了中断函数。
本人使用的是MINI2440,程序是下载到了0x30000000处,nor FLASH启动!

附上源程序:

#include "def.h"
#include "option.h"
#include "2440addr.h"
#include "2440lib.h"
#include "2440slib.h"
#include "mmu.h"
#include "profile.h"
#include "memtest.h"

void __irq Timer4_ISR(void)
{
       static int count=4;
       count ++;
       rSRCPND = rSRCPND | (0x1<<14);

       rINTPND = rINTPND | (0x1<<14);

       //每隔2秒蜂鸣器响一次,持续时间为0.5秒,并伴随着LED亮
       if (count % 1000 ==0)
              rGPBDAT = ~0x1e0;            //蜂鸣器响,LED亮
       else if (count % 1000 ==500)
             rGPBDAT = 0x1e0;      //蜂鸣器不响,LED灭
}

void Main(void)
{
       rGPBCON = 0x155555;               //B0输出,给蜂鸣器;B5~B8输出,给LED
       rGPBUP = 0x7ff;
       rGPBDAT = 0x1e0;      //蜂鸣器不响,LED灭

          // Timer1_init();
       rSRCPND = rSRCPND | (0x1<<14);
       rINTPND = rINTPND | (0x1<<14);
       rINTMSK = ~(0x1<<14);            //打开定时器4中断

       rTCFG0 &= 0xFF00FF;
       rTCFG0 |= 0xf900;        // prescaler等于249
       rTCFG1 &= ~0xF0000;
       rTCFG1 |= 0x20000;     //divider等于8,则设置定时器4的时钟频率为25kHz
       rTCNTB4 = 12500;              //让定时器4每隔0.5秒中断一次

       rTCON &= ~0xF00000;
       rTCON |= 0x700000;
       rTCON &= ~0x200000 ;              //定时器4开始工作

       pISR_TIMER4 = (U32)Timer4_ISR;
       while(1)
       {
            // rGPBDAT = ~0x1e0;
            ;
       }

}

小弟先谢过了!

楼主:
真的没人懂??大神们,救救小弟吧!

网友(2011-01-20):
我也遇到了此类问题, 主要原因是中断发生时PC指针跑到了0x0000000附近的地址, 那个地址没有跳转指令到你的应用程序,肯定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