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03 ma 使用的电容4.7uf 用电解的还是无极的。

楼主(2010-08-15):
ENC-03 ma 使用的电容4.7uf 用电解的还是无极的。
我简单测试了下,用 4.7uf电解的,和用 1uf 陶瓷的,都一样。见老外用的都是小贴片电容。

我说的是高通滤波器那个4.7uf电容, vref 与地之间的电容我用的是 10uf电解电容。

做四轴的 用enc-03 ma 的 ,你们电容都用多大的?

网友:
4.7uF和10uF都有無極性的貼片。用貼片比較省空間。
用電解的可以,在那個電路差別不大。

楼主:
贴片 无极性的 有 4.7uf 和 10uf.之前没有用过,不知道能买到不。

网友:
0805 就有4.7uf的,如果没有可以买稍微大点的封转,如1206  1210等,这些电容容量和封转都能在网上查到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ma 使用的电容4.7uf 用电解的还是无极的。
我简单测试了下,用 4.7uf电解的,和用 1uf 陶瓷的,都一样。见老外用的都是小贴片电容。
我说的是高通滤波器那个4.7uf电容, vref 与地之间的电容我用的是 10uf电解电容。
做四轴的 用enc-03 ma 的 ,你们电容都用多大的?

enc-03 是MURATA陀螺仪吗?  4.7UF你要无极性电容 可以选用贴片的 有需求可以联系我 QQ475407116 郭先生13006654629

楼主:
TO  :   KYOCERA

ENC-03  是单轴 陀螺仪 传感器。 村田公司的。

无极电容我再找找看看,谢谢你!

网友(2010-12-10):
高通滤波器那个如果用电解的话正负极性如何标示呢?反接会着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