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905调试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08-15):
我用c51调试nrf905无线模块时,请问高手们 怎么nrf905模块的 DR 管脚调试时一直是高电平,由于我初始化时把 DR=0 了,芯片手册里说到“当nrf905发送接收完成时,会把DR置高”  可是我在发送接收都没测到DR是高电平,模块也有工作啊,怎么就是收发不了,搞这个模块搞了很久了,都是没进展,希望有哪位高手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还没试过的飘过

网友:
51的引脚作为输入时要先对其写1.所以你可能是与DR脚相连的引脚没有进行写1就进行读操作,导致读出来的东西是错的。我只是猜猜,楼主可以试试在读引脚时先写1.

网友:
www.moreway.net去下载个905文档。实在不行加我QQ。发你一个测试代码。

网友:
1.注意nRF905的工作电压是1.9V-3.3V左右,你的51单片机是3V的吗?当然这一点与你的问题无关,但是使用905的时候一定要先了解这个环境.
2.你使用的51单片机是什么型号?905的DR引脚是输出信号,在发送数据完成后会变高,告诉单片机数据发送OK;在接收模式,当接收到数据的时候,DR也会变高,告诉单片机,有数据需要读取.
3.从上面的论述,LZ可以知道了,与905的DR信号连接的单片机的引脚应该时刻处于输入的状态,所以初始化的时候你把DR(这里应该是单片机的I/O)置为0,非常的可笑:)
4.如果你的单片机就是传统的51单片机(如AT89C51),读DR状态的时候,要先把对应的I/O的位给置1,再读取;
5.如果你的单片机就不是传统的51单片机(如STC11F03E),则在单片机初始化的时候,就可以把对应DR的I/O脚设为输入,读DR状态的时候,直接读取;

网友:
5.如果你的单片机就不是传统的51单片机(如STC11F03E),则在单片机初始化的时候,就可以把对应DR的I/O脚设为输入(高阻态,不是开漏模式),读DR状态的时候,直接读取;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