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Hakko936手柄的几个参数

楼主(2010-08-15):
936的焊台坏了,不知是手柄的问题还是焊台的问题
测了下手柄,两根蓝色接线阻值大约50欧姆
两根红色接线阻值约5欧姆,
请教一下这两个值正常吗?

楼主:
通过发热芯招到了参数
手柄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正品白光936焊台,A1321发热芯

发热元件(手柄插头4-5脚之间)电阻为2.5-3.5欧

温度传感器(手柄插头1-2脚之间)电阻为43-58欧

网友(2010-10-04):
回复 网友A:

楼上有没有A1321温度与热电阻的曲线图?有麻烦发一份给我,13712239650@139.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