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个二手的台式表。大家帮参考一下。

楼主(2010-08-15):
想买个二手的精度高一些的万用表,找了几家看中了几个型号的但是以前没用过高精度的万用表不知道怎么选。想请坛里的高手帮忙看看。
纯以性能来说“英国Solartron 6位半数字万用表7150 ”与“FLUKE8810A 5位半台式万用表 8810A”要选哪个
如果是4位半的表“VOAC 7411 数字万用表”与“FLUKE8050A  4位半 ”  选哪个比较好

楼主:
自己坐个沙发

网友:
关注这个,不过所谓机会只有一次,话说阿莫的那批表卖完后,现在俺是心里怨念不止啊,当时觉得一时用不上,现在却又没了。

楼主:
我现在就是在犹豫中,不知道要买哪个表。

网友:
Solartron7150 啊,口水中。

楼主:
我也觉得Solartron7150不错,毕竟分辨率有那么高,精度也还可以基础直流精度有0.002%。就是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最怕的就是早上测一个数值中午测又是另外一个数值。 决定了去问一问那个卖家,近期又没有效验过。如果有效验过就买这个了

网友:
楼主心里预算多少?
以前AM的HP34401不知道价格是多少的?

网友:
阿莫那批 34401 是 3k 略多,不少还在安捷伦校准期内或过期不久,成色上也比较好。

楼主的资料可能有误,我这里有 Solartron 7150/7150P 的 Manual,0.002% 是 24 小时的基本直流指标,一年是 0.006%,这个指标和 5 位半的 HP 3478A 相当,甚至还低于 Fluke 的一些 5 位半。而除了基本直流档其它档位,年指标 7150/7150P 甚至还不如 3478A。

更糟糕的是,3478A 在 5 位半时速度是 3.7 Read/s,4 位半是 30 Read/s,3 位半是 85 Read/s(市电频率 50HZ),7150/7150P 的速度是 1 Read/s 的 5 位半速度,25 Read/s 的 3 位半速度,速度上也差很远。6 位半?你可以等 30 秒让它给你一个结果。

另外的,如果楼主希望得到一个短期稳定的测试结果,7150/7150P 会非常让楼主失望,它的末位,甚至末二位都经常不停在漂,下图是 7150P 的基本直流档测试记录:

而 3478A 在测试源可靠的情况下,末位数字几乎是不动的。此外在大多数测试环境和使用温度下,3478A 刚开机的测试结果和 2 小时后稳定的结果相比,通常只有 1-2 个字偏差,几乎可以认为开机即用,无须预热。7150?老老实实热机五个钟头比较好 :D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怕的就是早上测一个数值中午测又是另外一个数值。

如果没有恒温室的话,早、午的气温变化对高位表来说会导致这样的变化不是什么问题,如果气温变化很大,这个数值的变化也会很大,尤其是温度系数很大的表,比如 3457A 在气温 25 度时和 35 度时,可能差别 20 个字,这是符合其手册给出的指标的。

楼主:
作为第一次使用高精度表的新手我觉得 Solartron 7150还是不错的毕竟价位低,现在二手的700~900能买一个成色还可以的。毕竟价位在那里,不能拿它和HP、安捷伦去比较,相对这个价位也就买一台高级一点的41/2 或次一点的51/2的表。心理上还是能接受的。

网友:
根据成色品相校准什么的,3478A 也就 400 - 700 块钱,恒温基准,0.006% 的基本年指标,303990 的计数,非常快的速度,可不是“次一点”的 5 位半,而是几乎最好的 5 位半之一了。你干吗不找一台 3478A?

网友:
回复 网友B:
根据成色品相校准什么的,3478a 也就 400 - 700 块钱,恒温基准,0.006% 的基本年指标,303990 的计数,非常快的速度,可不是“次一点”的 5 位半,而是几乎最好的 5 位半之一了。你干吗不找一台 3478a?

嗯,俺看了你的评论,购入3478A一台,校准过得,还在路上,现在有点担心内部的锂电池电量不够,不知道有没的合适的电池更换,更换似乎要很小心,一旦断电就完蛋了。

网友:
那个电池掏包上有卖的,搜索“BR-2/3A”即可,普通锂电池其实也能用。当然没有校准条件的话更换电池确实比较成问题。

到手后用另外的万用表测量一下电池电压,一般专业表贩子出表都会换这个电池,如果电压在 3.4V 以上,撑五六年一般来说不成问题。实在不行,可以准备一套自己的基准,届时自己校准,当然指标可能受影响吧,不过可以尽量做到不差多少的 :D

楼主:
回复 网友B:
根据成色品相校准什么的,3478a 也就 400 - 700 块钱,恒温基准,0.006% 的基本年指标,303990 的计数,非常快的速度,可不是“次一点”的 5 位半,而是几乎最好的 5 位半之一了。你干吗不找一台 3478a?

3478A也是不错的,不过没看到中意的 呵呵!

网友:
安捷伦的u3401和u3402  价格差不多3k 4k   旧得可以找我朋友13264081364(我) 也可 解决一些技术的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个电池掏包上有卖的,搜索“br-2/3a”即可,普通锂电池其实也能用。当然没有校准条件的话更换电池确实比较成问题。
到手后用另外的万用表测量一下电池电压,一般专业表贩子出表都会换这个电池,如果电压在 3.4v 以上,撑五六年一般来说不成问题。实在不行,可以准备一套自己的基准,届时自己校准,当然指标可能受影响吧,不过可以尽量做到不差多少的 :d

俺的表拿到了,外壳品相差,看序列号是83年产品,内部没有维修痕迹,显示稳定性非常好,速度也很快。没有高级基准对比,测试短接DC电压30mv档几分钟最后两位读数8-12,测试ref195基准读数为5.0011,电阻只能和刚买的同惠2811D LCR电桥对比测试一些电阻,2线电阻档应该是没问题。内部电池是HP原装的黑家伙,看来一直没有更换过,只有3.0xV,不过好在这个表国内外玩家多,下载了服务手册,小心并了个AA电池座(串接1n4148+1k电阻保护)到二极管CR764阴极和地之间,放入14500尺寸FeLi电池,这样内部电池被关断不对RAM供电,也不用进行危险的更换电池操作。
总体上这个表不错,很满意,这两天偶尔逛到基准党基地38hot论坛,发现对这个表评价很高,以至于现在价格也高了起来。

网友:
楼上的方法不错呀 :)

3478A 评价一直很高,不过评价高的一个因素是价格极其低廉,价格炒上去就有点那个了。基准的话,去隔壁找 jj 要吧,他应该还有在做 588,LTZ 好像没有了。不过电阻的话 jj 的电阻基准正在我这里 :D

网友:
旺旺问过jj3055了,说是现在太忙,10月份才能做ltz1000,到时再说,高位表确实方便,一个电流档插座就可以测试我的板子关机电流和正常运行电流,不像以前用的低位表还要换来换去。

网友:
那不如找美信申请颗 MAX6350EPA,基本上新品到手时初始误差都很小,温度系数也很小,抵得上一些恒温基准了。

至于 AD588,二手的片子,基本上接近超差了

网友(2010-09-25):
回复 网友C:

请问在哪家买的3478A,最近想要入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MINOLTA ALPHA-7的照片很锐利但看起来又较柔和,手法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请问在哪家买的3478a,最近想要入一个。

那个店家就一台被我买了,现在没得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