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ATA硬盘的数据是差分信号的,但是为什么还要通过一个0.01UF的电容呢?PCIE的也是一

楼主(2010-08-15):
如题,线路如下图,这样子信号不是会弱吗?谢谢!

网友:
串电容的叫交流耦合
不串的叫直流耦合
交流耦合可以用于两侧电平相差较大的场合
很多支持热插拔的设备也会选择用交流耦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h2feo4 无机酸!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串电容的叫交流耦合
不串的叫直流耦合
交流耦合可以用于两侧电平相差较大的场合
很多支持热插拔的设备也会选择用交流耦合

网友(2012-11-22):
SATA 交流耦合

网友:
准确的讲是Serdes对接

网友:
USB3.0 PCIe SATA这些高速总线都是通过数据线上的交变bitstream来获取采样数据的时钟信号(如USB3.0的5GHz的数据时钟)
数据线上的电容就是让交变的bitstream能够传输,直流信号被隔离

网友(2013-03-19):
恩,“Serdes对接”。不看真不知道。

网友(2013-08-23):
请问你的时钟是用的什么IC啊?

网友(2016-03-11):
h2feo4

查看详细资料

积分

莫元
飞币

金牌会员
发消息
.
2楼

网友(2010-08-15):
串电容的叫交流耦合
不串的叫直流耦合
交流耦合可以用于两侧电平相差较大的场合
很多支持热插拔的设备也会选择用交流耦合

如图串联的电容是不是一样的作用,差分信号是不是可以看做交流信号

网友(2016-03-11):
如图差分信号是不是可看做交流信号

网友:
这么老的帖子都被顶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