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pitolan版的飞控板时可以烧进bootloader,却无法更新程序

楼主(2010-08-15):
飞控板焊好后,测5V,3V的电压输出,正常。我是按严格步骤操作的,升级时跳冒拿掉了 ,可每次都是在connecting的时候挂掉,然后timeout
如图
难道是芯片问题?可是烧引导程序时正常。
串口的焊接是没问题的,有两个串口我都试了,一样的结果。,用示波器看晶振20M 的波形没问题。比较郁闷,故来次求助各位大侠。新人玩四轴,周末两天的时候都花在这个问题上仍没得到解决,很沮丧。

楼主:
后来还尝试用1.52版的tool,仍没用

楼主:
还是哪里焊接错了?照理说升级时只要串口连上,单片机正常工作即可啊!悲剧啊

网友:
你烧完bootloader后,上电后有没有显示 bootloader 启动的信息?也就是说bootloader有没有跑起来了。

楼主:
pitolan :bootloader启动信息是不是这个

烧完bootloader后我打开MK TOOL后上电,有显示这个版本号,我看了MK官方的资料,说是标志着烧BOOTlOADER成功

楼主:
好像有人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不过没说解决了没。

pitolan你遇到过吗?不会是要换一片m644p吧,好贵,哈哈

网友:
有显示这个证明ISP烧录已经可以,bootloader也跑起来了,也说明串口发送(由644到PC)是好的了,但升级需要收发都好,你先检查PC到644的这个信号是否正常吧。

板子是按我公布的原理图自己画的PCB?

楼主:
好的,板子是一个坛子里的网友那低价转让过来的,他的已经飞起来了。是你的原理图,不然怎么叫 pitolan 版呢,我再查查

楼主:
串口的硬件线路是好的,那我写个测试程序,看看串口接收是否有问题吧,谢谢 pitolan 了

网友:
lz 看下644的批号?  最近 淘宝上多了一堆644,很多是散货,烧录会遇到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想也可能是644的问题,

网友:
【10楼】 qiuxiangkai
644你自己焊的?还是原来就是从我这出的?从我这出的不可能有问题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644P是我淘宝上买的,40多块钱的。希望不会悲剧

网友:
644串口的引脚坏了,坏644,我原来也有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了,真是不爽啊被那个卖家玩了

楼主:
pitolan 你那还有MEGA644吗?

网友:
【15楼】 qiuxiangkai
没有了  :(

楼主:
搞定了,原因很悲剧,把四轴调好后打算找本惯性导航的书看下,研究MK的程序

哈哈,新人来啦!

网友:
楼主的情况是什么原因啊,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请教下

楼主:
串口接受脚虚焊,很无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