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关于18B20

楼主(2010-08-15):
18B20测得温度后转换为数字量  那单片机如何显示这个温度,即18B20的输出与实际温度如何对应。急用  求教!

网友:
温度℃  数据输出(二进制)  数据输出(十六进制)
+125  00000000 11111010 00FA
+25 00000000 00110010 0032
+1/2  00000000 00000001 0001
0  00000000 00000000 0000
-1/2  11111111 11111111 FFFF
-25 11111111 11001110 FFCE
-55 11111111 10010010 FF92

我也在做这个,手册上有这个对照表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
资料一大把,不会真的不知道吧。18B20输出的是1/16的温度,就是说低4位是小数,分辨率0.065,其他是整数,用整数直接除以16就好了。

网友:
这个表达应该清楚点:
低8位权值为
1      1      1        1      1      1        1        1
8      4      2        1     0.5    0.25    0.125    0.0625
高八位的最后3位权值为
1      1          1
64     32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