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自定义ram不能被MCU识别求助

楼主(2010-08-15):
板子上有个256*16的sram,按照网上的教程设置好后再cpu的exception vector中不能被识别,nios还提示没有读写接口什么的,请问怎么解决啊?

楼主:
module SRAM_16Bit_256K(// Host Data
      oDATA,iDATA,iADDR,
      iWE_N,iOE_N,
      iCE_N,iCLK,
      iBE_N,
      // SRAM
      SRAM_DQ,
      SRAM_ADDR,
      SRAM_UB_N,
      SRAM_LB_N,
      SRAM_WE_N,
      SRAM_CE_N,
      SRAM_OE_N
      );
// Host Side
input [15:0] iDATA;
output [15:0] oDATA;
input [17:0] iADDR;
input   iWE_N,iOE_N;
input   iCE_N,iCLK;
input [1:0] iBE_N;
// SRAM Side
inout [15:0] SRAM_DQ;
output [17:0] SRAM_ADDR;
output   SRAM_UB_N,
    SRAM_LB_N,
    SRAM_WE_N,
    SRAM_CE_N,
    SRAM_OE_N;
assign SRAM_DQ  = SRAM_WE_N ? 16'hzzzz : iDATA;
assign oDATA  = SRAM_DQ;
assign SRAM_ADDR = iADDR;
assign SRAM_WE_N = iWE_N;
assign SRAM_OE_N = iOE_N;
assign SRAM_CE_N = iCE_N;
assign SRAM_UB_N = iBE_N[1];
assign SRAM_LB_N = iBE_N[0];
endmodule

楼主:
天助自助!呵呵,问题解决!删除无用的接口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