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3C6410 NOR Flash启动时的地址映射关系

楼主(2010-08-16):
s3c6410有多种启动方式,在手册的123页有一个表格,见图:
IROM启动模式的地址映射图如图:
如果选择NOR Flash启动,NOR Flash接在nCS0(BANK0)上,NOR Flash的地址还会被映射到0x1000_0000上吗,如果是,其启动过程是怎样的,直接从0x1000_0000地址启动?如果不是,则此时的地址映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
看了6410的手册,没太看明白。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6410的启动比较复杂。
可以简单的说,由om选择,硬件自动把启动媒体映射到0x0。
例如,选择nor,就把nor映射到0x0,同时保持自己的空间。(有点像mmu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