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拆的电机 不太清楚怎样用

楼主(2010-08-16):
(无正文)

网友:
应该都是步进电机

网友:
貌似带减速的步进电机

网友:
是步进电机

网友:
第一个是空调的

网友:
第一张也可能是带测速的直流电机,本人有,但目前不在身边,买的时候以为是步进电机,拆开后发现时是有刷直流电机,而且带传感器测速,直径约1.0CM
以下的也可能是。

网友:
全部为步进电机。ULN2003就能驱动了。

网友:
第一个uln2003或者2803可以驱动,第二个必须要用H桥驱动

楼主:
我现在不明白这些线的定义,谁能给我方法,测出线的定义?

楼主:
center>
(原文件名:IMG_0042.JPG)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办法加电试一下看看

网友:
通过测量电阻判断哪是一组

网友:
一般的51板 都带这样的 步进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般的51板 都带这样的 步进电机

那你知道线的定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