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 自己做的板子,原理图参考杨创的核心板,出问题了:能识别CPU 和nand flash 的ID,

楼主(2010-08-16):
S3C2440 自己做的板子,原理图参考杨创的核心板,出问题了:能识别CPU 和nand flash 的ID,也能烧写BOOTLOADER,但是却没有串口输出,请教各位大虾,有没有碰到类似问题?跪求解决方案!

网友:
你看看程序下载的地方对不对啊?是不是程序没有下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是SJF2440.exe 下载的。地址是从O开始的。

网友:
检查硬件连接

楼主:
现在这里感谢各位大虾的热情帮助了!。。。。。。。
我的nand flash 是用K9F1G08U0B,参考的原理图用的是K9F1208UOB的,除此之外真的找不出什么差别了。

网友:
搞个jlink 单步调试吧。呵呵。

楼主:
解决了,还是硬件问题,NAND FLASH 四个配置脚没有处理好,NCON GPG13 GPG14 GPG15 。最简单的最容易出问题,还是缺少细心啊!

网友:
仿真器单步调试才是正确方法

楼主:
单步调试后,走几步就跑飞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示波器检测3.3v和1.3v电源有正负10%的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