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如何在RAM中给一个变量分配固定地址

楼主(2010-08-16):
请问下:如何在STM32的ram中给一些变量分配固定的地址?
软件是用的KEIL。

网友:
一种是你要访问固定地址的数据信息,可以强制类型转换一个指针。
*(unsigned long *)0x4这样完成读写。

如果是分配一个内存单元,多处理器/仿真器通信,那么参考Keil/ARM/HLP/ARMCCref.chm
用类似 int a __attribute__((at(0x10000004)))这样的语法定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用 __attribute__来定义应该可以,看权威指南上有这么说的,我还要试一下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