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rters II 9.1SP2向fpga里面下载pof文件时提示出错

楼主(2010-08-16):
qurters II 9.1SP2向fpga里面下载sof文件可以正常进行并运行,qurters II 9.1SP2向fpga里面下载pof文件时提示出错,请问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出错信息如下:
Error: Can't recognize silicon ID for device 1
Error: Operation failed

网友:
向fpga里面下载pof文件?俺晕

楼主:
fpga开发板

网友:
EPCSx没焊好?

网友:
先用JTAG下 sof文件试试看

网友:
FPGA下POF? 应该下JIC吧
9.1SP2下载JIC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个我们都退回9.1SP1了,下载JIC没有问题。
SP2下SOF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4楼】 mcucow
-----------------------------------
我用jtag下载sof可以,用as模式下载pof就提示出错,出错信息如上

楼主:
回复  【3楼】 bad_fpga
------------------------------------
EPCS是绝对不会出现焊接的问题的。

楼主:
回复  【5楼】 tokeyman001
------------------------------------------
我在7.2下面是下载pof的。
在9.1sp2下面下载什么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的目的是实现掉电后程序依然可以运行。即把程序固化到flash里面。
后面还要进行的一部操作就是下载elf文件。请指教!

网友:
应该是配置芯片没焊好吧,看看有没有虚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看看Assignment-》setting-》device中configuration的配置芯片选择是不是auto,如果是的话修改成你现在用的配置芯片的类型。我上次遇到的就是这样问题:JTAG可以,但是ASP不行。

楼主:
回复 【10楼】 flashman911
多谢,我试试看!

楼主:
回复  【10楼】 flashman911
-------------------------------------------------------------------
我试过,不行,还是提示同样的错误。
说明一下,我把另外一个配置好的nios工程却可以正常下载pof文件。